楼主(2016-12-06):
  变频器在用户现场运行时经常会出现各种故障,反映到变频器上就是各种故障和警告。大家需注意的是当出现F—类的信息,那肯定是故障,当出现A类的警告时那一般几乎就认为变频器肯定是没问题的。

  A类警告基本都是对变频器的参数使用或选型有问题。但一般并不影响使用,变频器也不会自动停机。

  F类故障信息那可就是真故障了,这时变频器会自动停机,这时就要仔细阅读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中的报警信息解释和应对办法。

  下面我来给大家对每几个常见的F故障解释一下,如何区分是变频器外部故障呢还是变频器内部故障。

  F001故障,最简单的理解:变频器流入电机的电流超过了允许值,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线全卸掉。当上电后还是出现F001,那就送修变频器吧,不要再折腾别的地方了。如果上电后故障消失,那就启动变频器运行到50赫兹,在测量变频器输出的U,V,W,三相是否在400伏左右,且三相是否平衡,如都正常,那基本上变频器是好的。严格按操作手册提供的排除故障办法一条一条来排除变频器外部故障,例如:电机电缆是否有接地,短路,电机是否接地和匝间短路,负载是否过重等。和参数。

  F002故障和F003故障,最简单的理解:变频器内的直流母线上的电压超过或低于参数设定的安全值,这个故障牵扯的因素较多,大惯量负载制动时制动损坏,相关参数不合理都可能报F002即母线过电压。变频器主回路供电异常波动也可能出现F002或者F003,当然变频器本身也可能故障报出这两故障。断开变频器的电机线,送电:如果直接出现F002或F003那就送修变频器吧。如果送电不出现此故障,只是带电机出现故障,总点检查参数和变频器外围线路。

  F004,F005,F0011,F0012,F0015,都是和变频器温度和电机温度有关的故障,比较好判断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检测变频器和电机是否真的超温了,如温度正常,电机温度传感器正常,那就可能是变频器故障了。

  F0020:电源断相,这个故障您确定变频器进线主回路供电确实不缺相,那就送修变频器。

  F0021;电机接地故障拆掉变频器的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如故障消失,运行正常三相输出平衡,一般来讲变频器无故障,检查电机电缆和测量电机绝缘电阻。

  F0022:功率组件故障。这个故障的拆分比较难,变频器I/O插座接触不好有时上电就报这个故障,变频器IGBT软击穿也报这个故障,可断开电机送电就报F21,这肯定是变频器故障了,用户在现场这种故障只能想办法把电机电缆和电机确保完好,那就送修。

  F0023:输出缺相故障,大电机带很小的电机有可能报这个故障。用钳流表测U,V,W,三相的负载电流,如果刚测了一相就报故障了,那就启动三次观察,如果三相电流平衡那变频器送修。

  F0051,F0052,F0053,F0054,故障,可更换I/O板试试,如不行那就送修。

网友A:
那个F001   把电机线接掉,启动变频50hz, 变频器不报警吗》》》 没有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F001   把电机线接掉,启动变频50hz, 变频器不报警吗》》》 没有电机
如果不带电机还报故障,那只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