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解释一下负数怎么表示?

楼主(2016-12-06):
求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负数用二进制怎么表示?0以上的明白0以下不懂。

网友A:
浮点有专门的符号位.
整数的话,反码或者补码.
一般补码多.比如八位:最高位是1,表示负数.其值是最高位1表示负,其它位取反,再加1表示值.
比如1111 1111表示-1.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表,怎么一点看不懂

网友C:
你这是西门子PLC的数据、西门子PLC数据如果是不带符号时范围是0-65535、有符号数是-32768-32767;
二进制表示负数将绝对值取反后最低位加1(注意是二进制1);最高位表示符号位符号位为0表示正数、符号位为1表示负数;如16位(字)的-2表示为:
|-2| => 0000 0000 0000 0010 取反后 1111 1111 1111 1101 最低位加1后为 1111 1111 1111 1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西门子PLC的数据、西门子PLC数据如果是不带符号时范围是0-65535、有符号数是-32768-32767;
二进制表示负数将绝对值取反后最低位加1(注意是二进制1);最高位表示符号位符号位为0表示正数、符号位为1表示负数;如16位(字)的-2表示为:
|-2| => 0000 0000 0000 0010 取反后 1111 1111 1111 1101 最低位加1后为 1111 1111 1111 1110
是不是二进制负数后面都加1呀?

网友D:
你直接输负数就行了,搞那么麻烦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