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如题,电流表上的数值是真实的吗,比钳形表测的准吗

网友A:
表是好的,就是真实的。

网友B:
安装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排除可能受干扰外是准的;

网友C:
是准的,但它比电机的电流小

网友D:
是真实的电流。

网友E:
一次侧测得的是真实的电流,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如果两个表都是准的,在相同检测处的示值应该是一致的。变频器输出侧就不行了。用一般的电流表不行。用模拟电流表(指针式)还可以。或者是谐波表

网友G:
应该安装在变频器输入端,这样测量的准……

网友H: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I:
精度没问题就是准的,要不然供电局安装电表也不准的话他们不是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