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放炮

楼主(2016-12-06):
变频器电源和负载接反会放炮吗

网友A:
变频器输入,输出端接反后,输出端的IGBT会烧掉的啊。

网友B:
会,55kw变频器试过,一声巨响

网友C:
基本炸的是igbt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D:
肯定是爆了,操作说明书写了,电源进线不能接到电机接线端。

网友E:
IGBT的模块是半导体电子元件,有输入输出引脚的区分的,反接绝对会烧毁半导体功率元件。

网友F:
基本上确定是一声巨响后成立废品,回答完毕。

网友G:
肯定的告诉你   会

网友H:
肯定是爆了.

网友I:
曾经接反过,灯泡巨亮,变频器安然无恙

网友J:
会爆的最好接完线检查好了再送电

网友K:
逆变模块会被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E:
18.5的修复需要大约多钱

网友L:
碰到400KW放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8.5的修复需要大约多钱
不懂行情,但是可以估计:新的18.5估计三四千元,坏了要换模块的话大约要五百到一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不便宜了

网友M:
2007年我一个同事干过!
ABB的·但是没有出问题!

网友N:
部分国产的没问题,进口的没试过

网友O:
按照基本原理图看,如果只是接线反了,在变频器没有打开运行的情况下是不会炸的,IGBT内部的二极管就相当于整流二极管,所以反接后上电面板可正常显示。
当年本人曾做过这种误作的实验,几例进口机在这种情况下按运行键立即报功效模块故障,并成功保护了模块而没有任何损坏,国产的也试了几例,但不能成功保护…

网友P:
还真试过啊!其他人都说会爆,用事实证明不一定会爆!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在没有打开运行工作的情况下,也就是说IGBT在没有工作开通的情况下是不会炸的,这时IGBT内部的二极管就相当于整流二极管…

网友Q:
肯定会的

网友R:
会的。这边有过。

网友S:
曾经也接反过一次,面板显示正常

网友T:
肯定会爆

网友U:
我也接反鼓一次,只要不启动运行就不会炸!但还是会吓一跳。

网友V:
十分负责的告诉你爆了就对了,我们以前就有这么干的结果 你知道的

网友W:
变频器这么贵重可不能闹着玩

网友X:
一些添加了接反保护的基本上没事,没有的就是上电要么彭要么冒烟。变频器受潮后上电那个响声真好听

网友Y:
说了这么多层楼,有说炸的,有说不炸的。但都没说为什么炸或不炸。

从变频器的结构上讲,凡是了解变频器结构的,都知道变频器有一个预充电单元,这个功能就不赘述了。众所周知。但这个单元在变频器里的的位置各制造商是不一样的。很多情况预充电单元是与整流单元放在一起的,也有一部分产品,预充电是放在了直流母线上的。

如果是与整流单元在一起的预充电环节,那么楼主的问题就是输出端接了电源会炸。主要是就是预充电单元不起作用,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输出模块的续流二极管必炸无疑;反之,如果预充电回路在直流母线上,不论是输入接电源,还是输出接电源,都会经过预充电电路,所以上电不会短路,二极管不会崩。仅此。

因此,接反了输入电源,炸还是不炸?要与这个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结构对号入座,就知道是炸还是不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以前碰到过有接反的没爆,那是台达的,这次是三菱的结果一声巨响

网友Z:
施耐德的曾经接反过,面板有显示,变频器安然无恙。

网友Y:
回复 楼主:
所以,既然是找了,拆开看看它的主电路结构,也就知道了。没炸,找机会拆开看看,也了解一下内部结构。

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容器,现在的容量都不小,直接加380V整流的电压,电容器充电瞬间的短路电流,管子受不了,而如果经过限流的预充电环节。就是安全的。

网友AA:
听讲会。不过没青眼见过···

网友AB:
这个真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