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感应电如何消除

楼主(2016-12-06):
我们在DCS柜内使用的是220V交流继电器,现在使用中发现有继电器杂音,经观察是那些没有驱动的继电器发出的,测量后发现这些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有100伏左右的感应电压,这个感应电压能消除或者减小吗

网友A:
系统的地悬空了吧

网友B:
检查供电给继电器的控制部件,是否没有进行良好的断电。

网友C:
这种现象不一定是感应电,感应电能造成指示灯似明似灭,驱动继电器有点难,很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电气元件形成回路了,尤其是电子开关元件,先排查原理图和实际接线,再考虑感应电。

网友D:
控制线路用屏蔽线,屏蔽线接地。

网友E:
在继电器线圈输入两端加阻容馈电

网友F:
为什么感觉有点像漏电

网友G:
是不是有的地方形成了回路

网友H:
  如果电路中没有故障的话,不工作的继电器是不会出现动作的,也不会发出声响的,这与接地没有关系,感应电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来驱动线圈。还是检查检查控制回路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状态就是似明似灭,不有滋滋的杂音

网友I:
感应电不应该这么大呀,都能驱动继电器了。你查查是不是漏电或者接地不良什么的

网友J:
这个接地线做好没有?

网友K(2017-03-02):
接地不好,良好的接地或者带感应电的线电缆里面的其中一根接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控制线路用屏蔽线,屏蔽线接地。
没用的,是线路长,一对接点间的电缆耦合电容导致感应电的产生,严重时可致继电器误动作,在继电器线圈上加个RC阻容吸收器(灭弧器)试试吧。

网友L:
DCS最好用直流,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