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FX3U DSZR 指令中有一个方向出口Yi, 但是我看书上说, 这个指令的方向是由当前位置计数器决定的, 如果当前位置计数器的值是递减的, 那么伺服电机就往负方向运动,Yi就不输出, 如果当前位置计数器的值是递增的, 那么伺服电机就往正方向运动,Yi就有输出

那么假设当前位置计数器的值昌 -10000, PLC向伺服驱动发送脉冲后, PLC是依据什么来对当前位置计数器的值作递增或递减速的操作的呢?

网友A:
  看来你的方案是用在绝对值定位中。当前位置是-10000,假如你的目标位置是0,(目标位置>现在值)指令执行一定会是正向运行,Y1(方向指令)输出;假如你的目标位置是-50000,(目标位置<现在值)指令执行一定会是负向运行,Y1不会输出。此时机构运动方向与设计方向不符的话可改变驱动器参数使两者保持一致性即可!

网友B:
回原点的方向有默认的,可以通过特殊继电器改变默认的方向。如果是用绝对定位指令等与当前位置数值有关系。

网友C:
一楼说的不对,楼主说的是带搜索的原点回归,带搜索的原点回归并不看你的当前值,当它在原点左边时,往左跑回原点,当它在右边时,往左边跑碰到限位时往右跑回原点,当它在近点开关时往右跑离开近点开关然后再往左回原点,具体的还有近点信号,零点信号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网友C:
一开始往哪个方向跑是可以设置,yo的标志位是M8342,如果原点位置在正转方向上,就设置M8342为on,其他的脉冲口标志位你可以查说明书,我也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