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今日给用户交一台修复的四方5.5KW G型机,接线时还和旁边的人说话,接完线也没有检查,直接送380V三相电,只听“砰”的一声,心头一惊,赶紧断电检查,嗨!原来把一相电错接到P-上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逆变部分完好,整流部分损坏。这时我想到了咸老师和坛内一些高人介绍的省钱的修理办法:切断R\S\T引脚,外接整流模块。可是我有一点拿不准,我要不要把模块再打开清理一下内部,这样又要拆模块,太麻烦,请有经验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教训:修理变频器时最好一个人过手,最好不要和周围的人谈事情,以免分心出错。

网友A:
5.5KW功率好像大了一点,省钱的方法修不了

网友B:
专心,不马虎。

网友C:
太不小心了,深刻教训

网友D:
最好换了   小功率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KW功率好像大了一点,省钱的方法修不了
  我准备使用旧的整流部分完好、坏了逆变部分的40A模块。

网友E:
修大变频器时更要小心了,一个模块就要好多银子啊

网友F:
教训深刻.

楼主:
  哪位利用过局部损坏的一体化模块的高人给介绍点经验吧!

网友G:
估计和女孩子说话。

网友H:
正在维修种有客户来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I:
仔细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和女孩子说话。
请问高人是什么意思?

网友J:
搞电气电力的运维工程师是来不得半点的大意,是不可谅解的!如是电气产品自身故障较复杂外而引出的炸机那就另当别论了!10月间我司有一台30K光伏并网逆变器装机试运行3小时就自动停机保护,电话联系厂家说是主模块有故障,2天后厂家派了一位工程师带着主板来更换,换上后装好机护板接通电源5秒时间就听里面3声炸响电源端过载断路器都跳开了,这位工程师立即给研发人员说明情况后告之说这台机器还有其它电路有故障需返厂掉换维修.这件事例说明机器的维修工作是项需要细心和丰富的理论及实操经验!

楼主:
楼上师傅说得很好,干活要专注,细致,送电前一定要确认安全。

网友K:
模块炸了,一般都是替换并废弃,因为模块已经不完整了,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L:
这个以前在一台富士上试过,徒弟接好线,我没检查就让他送电,当年的维修费就要1500啊,大概是97年

网友M:
一定要专心做事

网友N: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3595这是我维修实例,分享下

网友O:
要拆模块,去除模块内损坏的连线,防止短路。外加三相桥方便,P+要接对。

网友P:
这位朋友你好,你在修理后由于接线不慎将变频器整流电路崩坏,想用外接整理器的方法修复的办法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修复后本单位用或自己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外用户还是最好不用此方法。再一个如果真的想修的话,还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模块里的逆变电路和刹车电阻的电路有没有崩坏,也就是首先要确认一下,一体化的模块剩余的部分还能不能用。具体的方法我在2010年论坛里发表的《小型变频器的省钱修理》一文中都有详细描述。记住今后小型变频器修理后,一定要先用三个白炽灯串到三相交流电源里试一下,看一看三个白炽灯是不是先均匀的亮一下,然后变暗或不亮。这是变频器正常上电时主电容充电的过程,如果变频器接错线,或有故障上电时击穿,三个灯里就会个别或全部明亮,但有灯泡的限流绝不会放炮或扩大故障。是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错误的解决办法。

网友Q:
深刻教训

网友R:
小心再小心

网友S:
一心不能二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位朋友你好,你在修理后由于接线不慎将变频器整流电路崩坏,想用外接整理器的方法修复的办法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修复后本单位用或自己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外用户还是最好不用此方法。再一个如果真的想修的话,还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模块里的逆变电路和刹车电阻的电路有没有崩坏,也就是首先要确认一下,一体化的模块剩余的部分还能不能用。具体的方法我在2010年论坛里发表的《小型变频器的省钱修理》一文中都有详细描述。记住今后小型变频器修理后,一定要先用三个白炽灯串到三相交流电源里试一下,看一看三个白炽灯是不是先均匀的亮一下,然后变暗或不亮。这是变频器正常上电时主电容充电的过程,如果变频器接错线,或有故障上电时击穿,三个灯里就会个别或全部明亮,但有灯泡的限流绝不会放炮或扩大故障。是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错误的解决办法。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在百忙中抽时间写这么多字来指点和提醒,同时也感谢其它热心人的提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也会尽力去帮助别人的。这个论坛内高人多、乐于助人的人多,乐于奉献的人多。

网友T:
完全可以用外接整流模块的方法修复的,我用这个方法修复过很多台,效果很好!我是这样做的,先将模块从电路板上面拆下来,然后打开模块上面的盖板,将里面烧掉的芯片清理干净,那些发黑的胶也要清理干净,还要清除掉坏芯片上面的引线!使模块整流部分的引脚和模块内部芯片完全断开。盖好模块盖板装回电路板,然后找一个相同电流的三相整流模块就可以了,5.5Kw  11Kw  18kw的变频器都用这个方法修复过,肯定没问题!

楼主:
  我有一块坏了逆变部分的GD40TID120C5S一体化模块,利用它修复了因粗心大意而烧坏模块的四方5.5KW变频器。不过我没有打开模块清理烧坏的模块内部,我想做个实验,到底不清理内部会不会引起再次炸机,只是将电路板上的R、S、T端子与模块的联接铜箔切断,再与外置模块的R、S、T引脚相接,再将外置模块的P、N引脚与电路板P、N端相接。外置模块加导热硅胶后固定在后盖板上,外表看不出来。通电空载实验及带370W小电机试运行一切正常,不知带载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U:
小功率的变频器可以单独外接整流模块,接之前一定要把原模块整流部分断开,我用锯条伸进去锯断引脚,一定反复测量确保无短路无连接才行,改装了几个,甚至用3510的两相整流桥代替过,甚至没有接散热器,因为是低频整流发热不算高,都效果不错,还没有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