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公司的一台活塞空压机,压力严重不足。只能打到4公斤。领导联系厂家。厂家业务繁忙,不愿过来。只发来了配件。领导让我来更换,自己没换过,没信心。但领导已经安排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就是这种空压机。

好多螺丝一个一个拆下来。然后将阀座安好。注意阀座的垫片不要忘了,必须装好。另外拧螺丝的时候要对角拧,不要太大力。盖子是铸铁的很容易破裂。

网友A:
车载的活塞压缩机,没见过。倒是工厂常用的三缸活塞压缩机以前经常维修。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C:
是换活塞环吗?

网友D:
  一回生,二回熟,只要你肯学肯干,一定会干好的,为楼主点赞。

网友E:
动手能力强,为公司省下一笔维修费

网友F:
换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为什么还要脸皮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为什么还要脸皮厚。
安装错了的话,批评可以接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为什么还要脸皮厚。
安装错了的话,批评可以接受
就是这意思,到时不厚也要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的活塞压缩机,没见过。倒是工厂常用的三缸活塞压缩机以前经常维修。
移动式,其实也是电机带的。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为什么还要脸皮厚。
安装错了的话,批评可以接受
说的没错,有时候没把握,担心担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我是第一次搞,只是见别人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的结果怎么样?
有点曲折稍后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多谢夸奖,其实一点也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回生,二回熟,只要你肯学肯干,一定会干好的,为楼主点赞。
谢谢。多学习没坏处

楼主:
继续更新,换好之后。我就准备试机了。说实在心里有些忐忑。我按下启动按钮。机子晃晃悠悠的启动了,感觉负荷好重。转的好慢。操作师傅也过来了,说好像声音不太正常。连忙停机。因为旁边还有一台柴油空压机,噪音很大。我看来看去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我问操作师傅以前有这些问题没?操作师傅说以前没问题。我硬着头皮再次试机,还是负荷很重,过一会儿竟然自动停机了。这时我的汗几乎要留下来了。请各位大神猜猜最后是什么问题呢?出乎意料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换活塞环吗?
不是,是阀座。活塞环还不会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会忘加机油了吧

网友K:
因为啥啊,都等急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什么意外,结果咋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这个吧没有什么神秘的,胆大心细脸皮厚就能干好。
这个做维修压缩机需要拆活塞环之类,有机油黄油导致手滑碰到脸的话,此时脸皮厚就可以免于破相,还有活塞环断了弹性导致飞起来到脸上,厚脸皮还是能够抵挡......
给你们看一下俺的成果:一次性扣分近1500,你们羡慕吧

网友N:
机械上的比较好弄,电气故障就不好弄了。

网友O:
这个难度不高!就是脏累而已

网友P:
楼主还没更新最后怎么弄了

网友Q:
能够搞好就好

网友R:
这个好修,现在都是静音螺杆机,双级压缩

网友S:
大冬天,搞机械也是够冷的

网友T:
这种空压机不够压力其实不用全部拆,用测温枪测量看哪个缸温度偏高,就直接拆那个,里面的阀门肯定坏,换阀片和弹簧

网友U:
看来你的机器用的时间很久了,该换了

网友V:
回复 楼主:
阀座装反了?

网友W:
是因该换、压力上不去就是密封不严了出现泄漏了、如活塞环磨损、进排气门疲劳

网友X:
活塞式空压机除某些特用场地一般现在都用螺杆式空压机,使用寿命长,稳定性高等.公司不差银子的话就直接换掉吧!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在忙。继续更新。看来大家都没有猜测到,确实出乎意料。电机停下来之后,我想,难道阀片装错了?不可能我装的时候很仔细。没装错没漏装。我再盘了下车,很轻松。然后重新启动发现没切换到三角形运转。时间继电器貌似没有动作。一直在星形模式工作。然而电动机的力矩太小,满足不了空压机的力矩。造成电机停止。周围机器噪音太大,造成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呵呵。终于真相大白。拆开时间继电器确实如此。看图。

第一张图中。一个线头已经脱落。

楼主:
启动箱图。星三角。

省了了一个接触器。感觉有点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因该换、压力上不去就是密封不严了出现泄漏了、如活塞环磨损、进排气门疲劳
看来是高手啊。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X:
活塞式空压机除某些特用场地一般现在都用螺杆式空压机,使用寿命长,稳定性高等.公司不差银子的话就直接换掉吧!
确实如此,螺杆机确实不容易坏。老板不舍得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阀座装反了?
不是。表情原因已公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种空压机不够压力其实不用全部拆,用测温枪测量看哪个缸温度偏高,就直接拆那个,里面的阀门肯定坏,换阀片和弹簧
谢谢。学习了。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忘加机油了吧
呵呵。不是。已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械上的比较好弄,电气故障就不好弄了。
你猜对了,确实是电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忘加机油了吧
呵呵,不对。原因已公布

网友Y:
看这空压机还太小呀

网友Z:
是不是阀片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唉,一点也不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不是阀片老了
时间继电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不是阀片老了
已更换,最后是时间继电器故障

网友AA:
机电都能搞一个顶两个了|!原来是时间到没切换到三角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机电都能搞一个顶两个了|!原来是时间到没切换到三角形运行!
过奖过奖,赶鸭子上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