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链接西门子PLC

楼主(2016-12-07):
这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报警

网友A: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两行红色的是什么原因,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B:
不好,我眼睛坏了,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C:
图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查查通讯线把  要不就是参数没设对  还有站地址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都已经配置好了,用了好多天都是正常的,突然间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都已经配置好了,用了好多天都是正常的,突然间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查线和硬件把  板子上有没有虚汗的和断裂的 端口有没引脚活动的 接触不良的之类  慢慢查吧   也有可能被留后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