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利用小冰柜

楼主(2016-12-07):
一台小冰柜使用接近二十多年,后来不制冷停用了,可能是压缩机老化,也有泄露的可能。现有一台报废的饮水机刚用一年,感觉压缩机没问题,压缩机体积接近,想替换一下行吗,我知道我的想法有点天真业余情况下能换吗,咋换。

网友A:
1、铜管焊接有没问题?
2、加氟有没问题?
能解决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铜管焊接有没问题?
2、加氟有没问题?
能解决就可以
“能解决就可以”,说了好像没说

网友C:
首先用0.5兆帕压力氮气检查小冰柜是否泄露,正常再换上压缩机试压,抽真空,加氟试试。

网友D:
楼主有工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E:
先用氮气打压,用泡沫水查漏点,补漏后换好压缩机,有干燥过滤器的记得换过滤器,然后抽真空,加制冷剂,楼主可千万别用氧气打压查漏,

楼主:
这些我都做不到,其实就是不想再花钱。

网友F:
对这个不懂呀

网友G:
抽真空是个问题啊。有装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啥都没有,就会玩电, 也不想再花钱。找专业的更换,最少几百块没意义,

网友H:
自己还是有问题啊  工具要到位啊

网友I:
外型差不多大功率有一样吗

网友J:
这个,主要是要找到泄漏点,如果是压缩机位置泄露那就换还行,如果是蒸发器翅片或者管道泄露,还是需要针对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J:
老掉牙了不可能再修了,只是有一台冷水机用的压缩机感觉能用,想用一下。顺便问一下饮水机内的制冷压缩机还能有啥用【目前还能制冷】只是加热坏了,人家就报废不用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还是不要改了这东西改不好要爆炸的。反正我是害怕。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抽真空是个问题啊。有装备吗?
可以用压缩机抽真空

网友M:
引用 楼主:
老掉牙了不可能再修了,只是有一台冷水机用的压缩机感觉能用,想用一下。顺便问一下饮水机内的制冷压缩机还能有啥用【目前还能制冷】只是加热坏了,人家就报废不用了。
加热系统可以修复的吧。
原设备什么用途最好还是什么用途,改造用途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呀。

网友N:
不建议修了,成本也不小的,现在的103和132升的小冰箱很便宜

网友O:
铜管焊接接好了啊

网友P:
这样你可能要减短或者增长高低压以及毛细管管路了!要计算好压力与制冷量!不然会费电或者冰堵的!最好找中级制冷或者高级制冷工咨询下,以及至少要有两年半以上的维修专业经验,有设计大型中央制冷项目的更好!
当然有空你翻翻书也不是不能搞定的!

网友Q: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R:
想法不错 ,不过没有工具的话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

网友S:
不太懂机械和压力方面的  不过体积差不多不代表 功率差不多 慎重一点把

网友T:
看看雪种介质是不是一样

网友U:
抽真空查漏点,接下来补漏焊铜管加冷媒……,没工具怎么玩?冰箱还是卖收废品的吧。没意义啊

网友P:
记得用氮气测试泄露点,用氮气除污!别用氧气就行!注意加制冷剂时还要仔细了解各种制冷剂的性质以及要求!

网友V:
楼主本意是好的

网友W:
挺麻烦的,估计你自己不好弄……

网友X:
直接把老的漏点处焊上就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先用氮气打压,用泡沫水查漏点,补漏后换好压缩机,有干燥过滤器的记得换过滤器,然后抽真空,加制冷剂,楼主可千万别用氧气打压查漏,
看来是高手啊

网友Z:
用了二十年了不建议修了,
要练练手的可以试试。

网友AA:
关键是制冷量一样吗  不能光看体积啊!

网友AB:
压缩机不一定坏哦,先找到故障点先!

网友AC:
二十年,该报废了,个人觉得就是能用也不要用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1、铜管焊接有没问题?
2、加氟有没问题?
能解决就可以
还得验漏,抽真空,充制冷剂调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