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怎么找变频器地址,不走485。只是单纯的正反转的那种!!

楼主(2016-12-07):
信捷PLC怎么找变频器地址,不走485。只是单纯的正反转的那种!!

网友A:
给两个接点,接到变频器的正转反转端子上就行了,具体看变频器设置,有的还需要运行信号。

网友B:
楼主好,你那顺序功能块1怎么调用的,要怎么提前编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你那顺序功能块1怎么调用的,要怎么提前编写程序了。
信捷PLC里直接有模块调用,不用自己写模块,只要设置写入寄存器跟读取寄存器就行。具体我也不是很明白,刚学的国产新捷。以前我是学三菱的

网友C(2017-01-20):
引用 楼主:
信捷PLC怎么找变频器地址,不走485。只是单纯的正反转的那种!!
不走485,你的sblock作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