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信捷PLC的顺序模块摸不懂啊!!!

网友A:
信捷PLC不通过485(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不通过通讯方式)找变频器地址,但是看楼主说只有正反转,个人理解应该是用PLC的输出点直接控制。既然PLC直接控制,你直接驱动PLC的相关输出点即可,不需要关注PLC地址。
不知道楼主是否是我这个理解。

网友B:
你那个程序是走通讯的通讯地址在变频器上设置、且你那个通讯协议跟你的变频器协议一样吗
如果是由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话不需要管变频器地址;

网友C:
控制个变频器也搞得这么复杂
功能太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标题好像打错了,485通信肯定要走。我想找到地址后,从PLC触摸屏中写入频率和读取频率。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功能块如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485通讯应该可以连接上,我用的是国产的信捷PLC跟国产易能变频。485如何写入读取频率

网友B:
看说明书上有没有变频器通讯协仪说明、如没有跟厂家要;然后PLC按照变频器协议发送数据给变频器再从变频器读取需要读取的数据;变频器上可以设置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波特率、数据位长、停止位长;通讯协议(如MODBUS——RTU)等、读写指令、读写地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