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MM420的调试

楼主(2016-12-07):
调试MM420变频器的,电机一直不工作,试过了电机没问题。电机参数电压电流功率等都设置了。功率因数没有设置。控制方式选的端子控制,固定频率,直接选择,P1003= 40HZ,变频器接线直接了数字输入端和24V电源。调试的过程我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我不太理解P3900的功能,为什么快速调试完了还要恢复出厂设置值?快速调试结束了就直接可以启动电机了吗?

网友A:
P00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P0010=0是变频器运行的准备对吧?设置好参数之后我吧P0010设为0了。P3900的作用到底在于什么呢?

网友B:
P3900出来后代表快速调试已经结束,可启动变频器了。

网友C:
P0010 =1...P3900 = 3这个过程是电机的等效模型计算,这个结束以后P0010 = 0是自动完成的,你如果是人为去改P0010 =0,等于这个静态的电机等效模型没有计算。快速调试没做。只有自动完成才会出现P0010 = 0,P3900 = 0.

光有上述的过程还不够,要有做电机静态辨识(通电测试),也就是P1910 = 1然后启动变频器,电机通电测试。当P1910 = 0自动完成,才算是调试结束,即可运行变频器了。

网友D:
静态辨识后还没有完,还要设置命令源,启动方式,频率给定源。一般人觉得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快速调试完成了(P0010=0,P3900=0)就进行静态辨识吗?这个时候启动电动机通电测试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设置信号源和频率源的参数呢?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电动机参数自动计算的过程和静态辨识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是的,快速调试结束,紧接着就是合闸启动,做静态辩识。

自动计算,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自动计算电机的等效模型。而电机静态辩识,是给电机通电,实测数据获取对已经计算的电机等效模型进行修正。以确定更准确的电机等效模型。

电机等效模型建的越准。控制特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