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交流接触器和电机热保护断路器配合使用的时候,三相电先进交流接触器还是先进电机热保护断路器,也就是哪一个靠近电机端,原因是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标准。
在这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先进交流接触器

网友B:
组合产品也是热继电器插接在接触器下端。我想靠发热元件工作的元器件应该离监测点近比较好。

网友C:
如果是马达开关(带热保护的空开)就要在接触器前、如果只是热保护的话一般在接触器后

网友D:
串联在回路中前后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先接接触器,接触器出来的线再接电机保护器或者热继电器

网友F:
先接触器再热继电器,再电机

网友G:
想来,若在接触器后,接触器断开能够断开其电源,如果接触器前还有断路器或短路保护的话。

网友H:
我们 公司有一台外国设备,安装方式和楼上几位正好相反。先接的是电机保护器,再接的是接触器

网友I:
一般习惯把电机保护断路器放在接触器前,因为断路器一般是放在接触器前的。

网友J:
可调的空开的话就直接最前面

网友C:
你想下、如果将这个开关(马达开关)装在接触器后检修多不方便、还有危险;想切断这个支路电源都没办法

网友K:
先接交流触器

网友L:
现在不是有热继直接压在接触器的出线端么。基本上他们就是一个整体了。从接触器三相电进来,直接到热继。控制线路控零线就好,反正接法很多。接触器跟热继前后没差

网友M:
热过流继电器都通常接压在交流接触器下端,当电流大到热继器的设定值时热元件就会触动触点断开或是接通,这时就会使控制电路源断开或是有一个信号传送到如主控制器里经处理计算后再输出一信号电压或是报警断开主路提示操作人员.如是装在接触器上端其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N:
热继电器才接在接触器后面:主要是接线方便,可以与接触器组成一个整体;
电机断路器有操作旋钮之类,都是接在接触器前端,至于说想接在后端的只能证明:没有基础知识;

网友O:
通常接法。

网友P:
 热继电器插接在接触器下端。

网友Q:
假如一个接触器控制多台小电机,那带热保护的空开肯定接接触器后面了,控制一台的话一般接前面……

网友R:
热继电器离电机要近些!

网友S:
17楼的图就很好,行业习惯。

网友T:
接触器出来接热继
热继控制的是控制回路
有问题将继电器断开!

网友U:
先进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然后进接触器。现在基本上取代热继电器了,可以直接切断主电路。

网友U:
论坛里好多人回复都不看问题么?楼主问的电机热保护断路器,怎么还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论坛的许多问题都这样,你问个数控、机器人、电子凸轮的问题没人回,问个电机正反转、灯泡为什么不亮的问题,大把人回复。就为了混点积分么?

网友V:
电机热保护断路器在前 注意不是电机热保护器

网友W:
一般都是先接接触器,在接热继

网友X:
电机热保护断路器接在交流接触器前方

网友Y:
先进交流接触器再进热过载继电器

网友Z:
普通的热继电器接到接触器前后都行,它是检测电流的,无所谓

网友AA:
大多数人的习惯应该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动机

网友AB:
组合使用方便,先KM后FR

网友AC:
先接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再接接触器……

网友AD:
应该接在接触器的下口,起保护作用,就是不知你 的接触器上有没有断路器

网友AE:
楼主你给出实物照片,估计答案就没那么复杂了,可能你也有答案了。

网友AF:
注意,楼主说的是电机热保护断路器,既然是热保护断路器就应该接在接触起的前端,当线路出现故障时可以切断电源,若果仅仅是热继电器接接触器下端。

网友AG:
先进断路器

网友AH:
先接接触器

网友AI:
当然是开关在前,接触器在后了,开关在前可断电检修

网友AJ:
单凡有断路器的,都要安装在供电处的第一位置。比如:漏电断路器,电机热保护断路器。
为什么称为断路器,就是因为能切断电路的元器件。切断电路的作用,在电气维修作业里面是关系到维修人员生死攸关的一个条件。

网友AK:
先进热断路器,要不然要换接触器就麻烦了!

网友AL:
在用设备有先进接触器再到马达保护断路器到负载这么接线的。查线路的时候就得注意了。

网友AM:
回复 网友E:
和你意见一致

网友AN:
国产设备中相对而言接触器的故障率要低。先进接触器也便于更换电机保护器。

网友AO:
电机热保护断路器和热继电器不是一样的东西,可能大多数人都只熟悉热继电器,热保护断路器用得少。其实一般断路器里面也有热元件的,只是电机热保护断路器是针对电机使用的,针对电机使用保护就更方便了。从名字上就可看出,热继电器一般与接触器配合使用,接在接触器后端,很多产品型号其实已经模块化了,使用更方便;电机热保护断路器,顾名思义是内置了热元件的针对电机启动的断路器,例如GV2电动机保?护器,肯定接在接触器前端了。只要搞清楚断路器和继电器的区别,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接线了,不要混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