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星角启动呀

楼主(2016-12-07):
很多年以前在绥化一家乳品厂,一台烘干罐的引凤机  22kw 据传说是星角启动。接触器开关都在操作台内后侧,操作台后门 距墙只有三十多分左右公,门子根本就没安,也不知道是哪个大爷给施工安装的。据工人反应使用不久就出现故障,接触器经常坏,常找人修理。 我也忘了那是哪年了,启动部分又坏了,该厂厂长 【女同志】找到我帮忙给看看,我好不容易爬进去,发现启动及控制确实是星角启动,负载却只有三棵线,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是咋完成星角启动的,只知道星角启动需要六棵线,没有办法加了一台自耦启动变压器算是彻底解决了问题。

网友A:
三根线不可能星角启动啊,另外你说的启动和控制确实是星角启动什么意思?三根输出线怎么接星角启动电路啊

网友B:
有没有照片看看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忘了那是哪年了,启动部分又坏了,该厂厂长 【女同志】找到我帮忙给看看,我好不容易爬进去,发现启动及控制确实是星角启动,负载却只有三棵线,

网友C:
呵呵!见多了!有些电工维修过后只剩三个头了,或是六个头接在一个接触器上!

网友D:
估计是给拆了吧,虽然控制部分是星角启动,但实际上就是直接启动。绥化是我的老家,楼主哪里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哈尔滨  乳品厂在绥化北林区砖厂附近熟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机就来三棵线

网友E:
当时是否看到,实际上是什么起动(运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   启动逻辑就是星角起动,但电机来的线就三颗

网友F:
不排除是后来的维修人员给简化了线路,或者是当时用的就是旧星三角柜子改的。
故意简化控制线路我也干过,刚毕业的时候给井下修复了一套水泵自耦降压启动柜,完全按照标准图纸来的,没想到井下水雾特别严重,而且含有很高的盐碱成分,继电器很快就坏了,300多米的竖井靠徒手爬铁梯子上下检修,实在没办法就把所有延时等继电器全废掉,只用启动、运行、停止三个按钮纯手动启停。

网友G:
可能设计是按星角启动设计的,
施工的时候或者以后维修的时候
给简化了。

网友H:
出了故障维修时拆掉了三颗线

网友I:
实际上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是望奎的,那边不熟悉的!

网友J:
直接给整台22KW风机变频器也就几K

网友K:
回复 网友F:
300多米的井,这是要有多深。会被活埋吗?

网友A:
差不多看明白了,就是看电路的逻辑是星角启动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接,只是单纯地接的直接启动而已。估计就是施工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按照最初的设计来装。

网友L:
引用 网友K:
300多米的井,这是要有多深。会被活埋吗?
楼主是多写了一个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300多米的井,这是要有多深。会被活埋吗?
竖井井壁全是混凝土浇筑的,而且300米算是比较小的了,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下,如果你跟井下工人这样说,是不是会挨打,跟高危行业的人不要用类似词汇。请对生命多一点敬畏!

网友M:
偷工减料,设计是星角降压启动,实际安装全压启动,星角启动需要六根线,全压启动只要三根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300多米的井,这是要有多深。会被活埋吗?
楼主是多写了一个零吧
300米不算深,很普通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F:
300米,竖直上下?想想都怕啊,这么深!

网友N:
估计是已经改装过了的!

网友O:
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P:
控制方式是星三角,我觉得还是应该把电机端拆开看看确认下,如果是直接启动就是楼主的方式改,如果不是还是应该先查清楚,

网友Q:
楼主把电机接线盖子打开看看就知道
或者看看3个接触器怎么用的!

楼主:
【【【【【【【【很多年以前在绥化一家乳品厂,一台烘干罐的引凤机  22kw 据传说是星角启动。接触器开关都在操作台内后侧,操作台后门 距墙只有三十多分左右公,门子根本就没安,也不知道是哪个大爷给施工安装的。据工人反应使用不久就出现故障,接触器经常坏,常找人修理。 我也忘了那是哪年了,启动部分又坏了,该厂厂长 【女同志】找到我帮忙给看看,我好不容易爬进去,发现启动及控制确实是星角启动,负载却只有三棵线,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是咋完成星角启动的,只知道星角启动需要六棵线,没有办法加了一台自耦启动变压器算是彻底解决了问题】】】】】】】】】原文            。//////////        啥都不用了  都使用好多年了,说过了 负载线就三颗 柜子是按星角起动装配的 这些年始终是直启  不然咋会老坏  重新布线改电机接线方式没机会了 说过了没办法加了一台自耦减压启动变压器。

网友R:
偷工减料

网友S:
只接了3根线啊

网友T:
是不是一端直接接到了三相上,另一端才接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