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变频器380vAC,有没办法用220Ac来变380vAc?

网友A:
220V到380V,需要升压啊。

网友B:
1、变频器的额定电压是380V,如果接入220V绝对要报警欠压故障代码。
2、变频器一般都是三相电源输入,如果接单相,绝对要报警缺相故障代码。

如果寻找三相380V的电源非常困难,通常变频器维修行业解决的方法就是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压至单相380V。至于缺相故障代码的处理,都是想方设法去修改变频器的检测元件,屏蔽缺相检测传感器的检测信号。

网友C:
升压到380伏就能用

网友D:
如果是单相220V的话看你功率多大、如果功率小于7.5KW可以用单相变频器;如果大于7.5KW没办法了、你可以找找逆变厂家定制看看能搞不;如果是三相220V的话找找变频器厂家

网友E:
小功率的话加个220V/380V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变频器380vAC,有没办法用220Ac来变380vAc?
对于有直流母线供电功能的变频器来说,单相升压至380v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加个220V/380V变压器;

网友H:
有改的这个钱可以买个220V的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