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05变频器报F45

楼主(2016-12-07):
AB1305变频器,2.2KW  ,电机负载也不重,运行良好,电流不大。
但运行时不定时报F45,有时重新上电可以正常,有上电就报F45.

故障代码显示F45
  1、故障代表:内部电源模块热限制已超过。
  2、故障处理方法:检查堵塞或肮脏的散热片。适当的检查安装间距看看周围温度超出限制。

实际上散热片手感温度很低,无风扇设计,所以没有什么脏堵,大概看了一下也没发现有测温感应线,,不知这个报警从哪里来的。

网友A:
看看是否是模块内部自带热敏电阻

楼主(2017-03-06):
还是没找到这个报警是哪里来的,,郁闷。。。。。

楼主:
引用 楼主:
AB1305变频器,2.2KW  ,电机负载也不重,运行良好,电流不大。
但运行时不定时报F45,有时重新上电可以正常,有上电就报F45.

故障代码显示F45
  1、故障代表:内部电源模块热限制已超过。
  2、故障处理方法:检查堵塞或肮脏的散热片。适当的检查安装间距看看周围温度超出限制。

实际上散热片手感温度很低,无风扇设计,所以没有什么脏堵,大概看了一下也没发现有测温感应线,,不知这个报警从哪里来的。

IPM模块型号 PM15RSH120

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可是看不明白 端子 是如何温度报警的

楼主:
详细看了下手册,貌似报警信号都是同一路输出,但是会根据不同故障产生的不同信号来区分是OV、OC还是OH的。
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无意中测到Vni的电压为12V,而Vvpi、Vupi 、Vwpi都为15V,,就单独外接一组15V直流给Vni,竟然不报警了,,,接着把这一路的二极管和电解全换了(前面测过都是好的),电压能上升到14.6V,还是达不到15V,但上电运行都不报警了,,等有空接个负载测一下。

网友B:
装起来了吗?你把vni的供电断开,看是不是19脚fo电压有没有变,是不是这个脚报的警?

网友C:
估计就是电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