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三菱PLC的A/D转换模块的增益和偏移标定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要进行增益和偏移标定呢?请举个例子吧!谢谢各位大神帮忙了。请帮忙理解下哈!看看手册也不是很懂。主要是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例如,标准0-4000对应0-10v

增益就是改变转换线型的斜率,使得0-2000对应0-10v

偏移就是改变转换线型在坐标系中的位置,使得0-4000对应2-10v

如果你知道y=kx +b这个公式的话,增益改变的是k,偏移改变的是b。

网友B:
还是直接给你张图片吧;

网友C:
增益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标定测量上限对应的数字量;偏置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标定测量下限对应的数字量

网友C:
一般不需要设置、只有在测量不正确或需要改变量程时需要作增益偏置调整

网友D:
这个模拟量的转换,数值和模拟量之间有个线性关系,用图表示就是一个斜线,那偏移和增益可以调整这个斜线的斜率和截距。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使用中,什么情况下要进行增益和偏差的调整?用一个例子帮忙解释下呗!先谢谢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E:
正常0-4000对应你的物理量值
运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中不需去你调整、一般都在更换或新装时有必要的话才作调整;模块会将调整结果保存;调整好的模块你再去调一下就会造成测量不准确;我一般情况下都直接使用然后用软件来调整、如果有触摸屏的话通过触摸屏可以直接修改几个参数就OK了;AD测量转换使用如下公式:
工程量=(AD转换结果-AD转换最小值)*(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AD转换最大值-AD转换最小值) + 工程量下限
工程量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如重量多少、压力多少、距离多少等
AD转换结果    读取模拟量模块转换结果的数字量
AD转换最大值   读取传感器满量程时模拟量模块转换结果的数字量
AD转换最小值   读取传感器满0量程时模拟量模块转换结果的数字量
工程量上限     传感器满量程时对应的工程量
工程量下限     传感器0量程时对应的工程量
用这个公式计算、只需要将AD转换最大值、AD转换最小值、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这几个参数用寄存器来指定;然后通过修改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一般的AD转换模块在出厂时都有个默认的增益跟偏置如果不是特别要求我都不会去动它;因为有的AD模块的偏置跟增益调整需要信号源配合才能调整好。

网友F:
说明书上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