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7):
如下图,这是一个小三相中间继电器,接减速机机油循环泵的,泵是60w,昨天早上爆了一个,今天拆下来,发现变频器主板上的铜线都烧断了(信号从变频器中引出来),仔细检查电机正常,换了新的,手动试了,一切正常,
又从变频器的另外一个端子引出来控制这个中间继电器,今天又开机半天,晚上又反应换了新的又爆了。
是什么原因呢? 是缺相引起的吗,缺相一般是烧电机呀,而不是烧继电器呀

这是第一次爆的。当时怀疑是继电器没有插紧导致的。
这是第二次爆的。这一次换新的后插的很紧,结果还是爆了。
后来有发现三相进线端有一根在空开处松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不应该用中间继电器 来直接启动电机  中间继电器没灭弧装置  容易电弧短路

网友B:
直接用接触器结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的控制主触点是不是接驳了三相380V?继电器的底座已经标识得再清楚不过了:5A220V呀。
如果你的电源是三相440V,是不是照样也这样使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也可能是质量差

网友F:
首先我不清楚你从变频器哪里引出什么来,电机应该是单相220的吧,中继会爆炸的话,我也怀疑是电压太大了

网友C:
多次重复相同的故障,如果负载正常通电工作依然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应该是选型选错了。
建议选择以下三款中的任意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是小三相的一个小油泵。
变频器上有运行中的输出信号(继电器),用这个来启动这个小油泵的。
没想到会在这个60w上面老是爆。
不过功率这么低,应该没有火花才对呀,才60w,虽说耐压不够,但也不至于爆这么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小三相的一个小油泵。
变频器上有运行中的输出信号(继电器),用这个来启动这个小油泵的。
没想到会在这个60w上面老是爆。
不过功率这么低,应该没有火花才对呀,才60w,虽说耐压不够,但也不至于爆这么厉害。
呵呵,电弧火花的产生,跟电流有关系,跟电压也有关系的呀,电压越高,电弧的电场放电强度也就越高的呀。

网友G:
线圈爆还是触点爆,或者继电器底座碳化,仔细看看是哪个点的问题。

网友H:
好像还是电弧引起的

网友I:
三相电用小继电器弧间短路了

网友J:
1楼正确

网友K:
学习了,单项小功率一直这样用,但三项从没有尝试过,以前遇到过24V线圈控制220电磁阀,零线火线都接触点,不到一个月就烧继电器了,也找不到原因,看来现在真正明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小三相的一个小油泵。
变频器上有运行中的输出信号(继电器),用这个来启动这个小油泵的。
没想到会在这个60w上面老是爆。
不过功率这么低,应该没有火花才对呀,才60w,虽说耐压不够,但也不至于爆这么厉害。
只要有负载就会有火花,明显是短路爆掉的,用LY4N-J比这个好点。

网友M:
看正常使用时电流多少   再选合适的继电器

网友N:
弧间短路.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小三相的一个小油泵。
变频器上有运行中的输出信号(继电器),用这个来启动这个小油泵的。
没想到会在这个60w上面老是爆。
不过功率这么低,应该没有火花才对呀,才60w,虽说耐压不够,但也不至于爆这么厉害。

什么叫小三相?对应的难道还有大三相?

网友O:
继电器耐压足够,电流超限的话,只会烧蚀触点,你这个明显是耐压不够用,相间飞弧短路造成的。

网友P:
60W,用变频器带的?
那应当控制变频器的运行端子就好了呀;

网友Q:
换接触器吧!中间继电器没灭弧功能、爬电间隙又那么小、不爆都对不起你

网友R:
感觉就是耐压不够,换成接触器啊,这个中间继电器本来就不该这么用的,都是用在控制回路里220V的小电流电路,控制电动机必须要用接触器。

网友S:
换接触器吧,你这底座估计灰尘太多了

网友T:
还是得用接触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O:
继电器耐压足够,电流超限的话,只会烧蚀触点,你这个明显是耐压不够用,相间飞弧短路造成的。
应该是水货产品,你这个必须用行货LY2NJ

网友V:
楼主照片中所使用的那种继电器触点间没有隔离,没有灭弧,若用在三相上,必定出问题!因为位置有限,我曾经用过此继电器控制220伏的几十瓦的散热风扇,但我用的是两边的触点,中国那俩没用,
  楼主还是换用接触器或者是用七楼那样的继电器,当然那继电器个头大小和接触器差不多,

网友W:
那个老师教你这样用的?
还小三相,呵呵

网友X:
弧间短路.换接触器控制吧

网友Y:
继电器耐压不够,电弧短路,边上空间足够,直接接触器稳定……

网友Z:
换个接触器保证药到病除

网友AA:
直接用接触器代换继电器

网友AB:
回复 楼主:
短路和多少瓦有关系吗?

网友AC:
中间继电器直接带380负载,有点不妥。再加个接触器,我觉得就不会爆了

网友AD:
中继无灭弧功能,还有触点容量需要考虑。

网友AE:
多多都不够死啊,就是电弧短路造成的,换个接触器吧

楼主:
今天换了接触器,关断的时候确实看到是有弧光,原来一直以为大电流才有弧,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以后要仔细的排查这些细节了。

网友AF: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AG:
我一般把那种继电器称为微型继电器或小型继电器,相邻触点间无连续的隔弧片、且间距较小;电弧较强时,可能引起相间弧光短路。
类似于7楼示出的中间继电器,则可以用于三相小电流的场合。

网友AH:
回复 网友Z:
换一个小的接触器就OK了,幸好没有把电机损坏,不然就亏大发咯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用中间继电器 来直接启动电机  中间继电器没灭弧装置  容易电弧短路
表示赞同,没有灭弧。

网友AI:
引用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的控制主触点是不是接驳了三相380V?继电器的底座已经标识得再清楚不过了:5A220V呀。
如果你的电源是三相440V,是不是照样也这样使用?
温州产的,有这种类型的380v线圈的的继电器的。

网友AJ:
为什么不用接触器呢,你这个明显的就是弧光短路造成的,不爆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