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ksd301温度开关

楼主(2016-12-08):
控制恒温水槽加热,35度左右,电流6.5,运行72小时,拆解

楼主:
触电没有发黑,改造实验成功,之前用的膨胀管旋钮型温控开关,容量小,需要加继电器,故障率奇高

网友A:
这温控看着还不错

网友B:
双金属元件

网友C:
不错.双金属元件.

楼主:
用途很广,电热锅,电饭煲等家电应用广泛,工业应用还比较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好多设备里都有用,最多的就是逆变焊机,等离子切割机等等。。。。。。。。。

网友E:
这种温控开关跟烧水壶的不一样?

楼主:
不太一样,但道理都差不多

网友F:
可以多应用再观察寿命!

网友G:
这个我有见过!

网友H:
双金属片?

网友I:
发现什么

网友J:
偶这边标称127度,实际110度左右就跳了。国产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K:
双金属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