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ABB ACS510  18.5kw变频器上电报F0021复位不了,检查互感器一脚十五伏电压没有,求大神指导检查方向,谢谢!!!

楼主:
求互感器供电电路线路图

楼主:
将互感器拆下测量电压时一脚十五伏正常,二脚没有电压

网友A:
是不是互感器坏了

楼主:
互感器换过了,没问题

网友B:
有没有修好?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C(2019-01-04):
我换了mc33074d,也换了互感器,还是报F0021,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D(2021-08-12):
回复 网友C:
你解决了没有,F0021

网友E(2022-11-27):
这种问题我都是先换SMIO板。然后在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