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现有西门子313C-2DP的plc和一个232接口的托利多天平MS6002TS通讯      只要plc能够实时得到天平上的重量就可以。

请问怎么通讯?我用过的都是走的485接口没用过232接口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协议。

网友A:
转换接口有卖的

网友B:
如果距离远的话,确实需要两边都增加RS232转RS485通讯适配器。
如果不远,直接两个RS232通讯端口相连接,数据的采集,要看托利多的使用说明书,是否支持RS232端口向外部传输数据,以及相关的通讯格式。

网友C:
呵呵;天平MS6002TS的协议你不知道怎么通讯?

网友D:
首先得知道这个天平的通信协议!

网友E:
先看看天平支持什么协议 再看怎么弄

网友F:
232与485只是针对传输线路和接口的对于数据来说还是那些数据;

网友G:
托利多的协议还比较简单,不过cpu这边你得加串口模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