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12-08):
为什么一个字节8位表示有符号十进制数的范围是-128~127,16进制有符号数的范围是80~ff,关键是-128和80怎么得来的,有什么标准

网友A:
最高位是符号位,所以8位变7位

楼主:
这个变7位我知道,可是正数是127和ff好理解,但负数怎么是-128和80呢?

网友B:
呵呵;带符号位的,那么首位为1时对应负数;
负数转换方法:按二进制除符号位外取反+1;

网友C:
建议购买一本李老师的《工程数学》

网友B:
带符号80二进制1000 0000 除首位1表示-数,后面全部取反,为111 1111,对应127,加1就是128; 加-号就是-128;
最大7F,也就是+127;

网友D:
这是规定的,没有为什么,带符号不带符号16进制代码是一样的,只是在屏幕十进制显示时带符号的减半,不带符号的直接显示

网友B:
2位带符号16进制,0~7F对应正常0~127
FF对应-1
FE对应-2
...............
80对应-128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热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