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6-12-08):
工控机有两个网口,一个与PLC通信,一个与相机连接,PLC 发拍照字符串到OPC,相机在读取OPC的字符串触发拍照,这两个网口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机有两个网口,一个与PLC通信,一个与相机连接,PLC 发拍照字符串到OPC,相机在读取OPC的字符串触发拍照,这两个网口可以互换吗

互换后记得改改IP地址。

网友B(2017-01-16):
亲是用在什么项目上?相机是需要特制吗或者需要加装小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