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MM420变频器控制电机,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接线有没有问题啊,按照手册上的步骤进行调试,电机一直不工作。

楼主:
选用的是端子控制,模拟量输入控制。

网友A:
控制使能怎么控制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能?P0701=1正转,P0702=2反转,然后用0-10V的电压源调节转速。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运行停止信号怎么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输入端接的开关,开关闭合正转或反转,断开停止。

网友B:
电位器的零伏没接,是悬空的。

网友C:
我现在是真的很羡慕技校的学生,学校实习教室已经采用了多轴机器人进行现场实验教学,现在回想一下自己配盘使用的是cj-20380v接触器,没法比

网友D:
P701 = 启动/停止,正向运行。当该端子为高电平,变频器启动运行;
P702 = 反转,当P701和P702同为高电平时,电机反向启动。停止时,P701为低电平。同时P1113 = 722.1,就是把开关量连接到反转控制。

你转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可以通过r002看他的状态是什么,对照说明书去找问题。

网友E:
你这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F:
要是新的变频器要进入参数设置里面
设置一下参数后才能使用

网友G:
线太多,先用5根,p10=0,p700=2,p1000=2。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5根线搞得定吗?至少两个数字输入,24V电源两根,选用的模拟输入控制频率,这又是两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用模拟输入控制频率也要接电位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学校的PLC实验桌,带的变频器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指那些参数呢?是不是快速调试和电动机的一些参数呢?

网友H:
频率信号及运行信号设定正确再给定就可以运行的;

网友I:
这不是教学仪器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平台不错呦,可以上机操作,动手体验变频器的使用。而不仅仅局限于书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平台不错呦,可以上机操作,动手体验变频器的使用。而不仅仅局限于书本。
现在的教学仪器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D:
学校为了能让学生对所学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提高认识,建这样的实验室平台很有用。让学生们上手操作,学以致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再给定是什么意思呢?直接设定运行信号和设定频率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R0002=1,驱动装置运行准备就绪。是不是说明调试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接线的问题呢?

网友D:
是,就是说驱动已经具备启动的条件了。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