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认识这个锅炉房里的控制柜里的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12-08):
ABB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此柜是用来控制锅炉房补水泵的。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试问变频器做什么用的还是在这个电柜起什么作用

网友B:
不就是一台变频器啊

网友C:
楼主:这个就是传说中的ABB变频器,

网友D:
没有操作面板的ABB变频驱动器?驱动和调节转速的三相交流马达使用的呀。

网友E:
型号acs510都有........

网友F:
高大上的家伙,久仰大名,还真没有见过实物。

网友G:
驱动水泵用的;

网友H:
拆开盖子是这样的。
最上面电话线的位置可以插控制器面板。

网友I:
变频器,控制某些电机吧

网友J:
ACS510针对风机水泵应用作了特别的优化,典型的应用包括恒压供水,冷却风机,地铁和隧道通风等

网友K:
这是恒压供水的嘛 一拖好几个水泵

网友L:
楼主是电工吗?

楼主:
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那是如何调整频率的呢?

网友M:
我们车间普遍采用abb变频器控制

网友N:
控制水泵的变频器

网友O:
节能作用,

网友P:
变频器啊,老大,只不过控制面板拆下来装到控制柜了而已

网友Q:
abb可不便宜。估计这个要2W以上。。。

网友R:
难道是控制补水泵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P:
ABB的变频器,控制电机啊。

网友T:
ABB变频器,驱动水泵进行恒压供水。

网友U:
这货是好东西啊!
把它断电了水泵就不转了!

网友V:
abb 的变频器,恒压供水的

网友W:
供水用量算比较大的进口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X:
难道你说的是变频器?

网友Y:
这不是变频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那是如何调整频率的呢?
通过变频器的接线端子排的功能端子,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频率。

网友Z:
ABB变频器

网友AA:
高大上,ABB的东东不错。很厚重

网友AB:
传说中的高大上啊

网友AC:
ABB的变频器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那是如何调整频率的呢?

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只要按照变频器使用手册来就可以了哦!

网友AE:
ABB的变频器,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AF:
它的控制面板可以卸下来

网友AG:
ABB变频器啊 只是没面板啊

网友AH:
面板让别人偷了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abb可不便宜。估计这个要2W以上。。。
看个头绝对在7.5KW一下,2W至少买五个到十个,510现在很便宜的

网友AJ:
应该是驱动锅炉炉排电机的吧

网友AK:
控制水泵用的ABB变频器。

网友AL:
ABB变频器,用来控制水泵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H:
有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正转信号  故障信号。最好参考图纸。变频调速。

网友Q:
回复 网友AI:
2.3000买的到???确定??

网友AN:
回复 网友AG:
楼主这位师傅估计不是电工

网友AO:
造型不错,有点像主机箱,ABB的还没用过,不过有一次参加此培训倒是以它为对象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Q:
2.3000买的到???确定??
把钱给我,我给你买

网友AP:
510这个东东现在很普及了  到处都是

网友AP:
  7.5KW  RMB 4600 大概每KW  600RMB的样子

网友AQ:
就是变频器

网友AR:
楼主不是搞电的,来这凑热闹?

网友AS:
一般是循环水泵,和风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