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是将静力水准仪与PLC同步顶升系统集成,使得PLC同步顶升系统能够根据静力水准仪采集的建筑物沉降信息,自动顶升,调节建筑物的沉降量。
如果有了解怎么集成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加我微信:Simon-Chueng,加的时候务必注明;(中华工控网)。
详细工况可以微信详聊。

若能够帮忙,必有资金酬谢。

楼主:
这些是关于项目的图片。简单来说,就是地铁盾构穿过一栋建筑,建筑物可能会产生沉降。采用plc同步顶升系统控制沉降。

网友A:
静力水准仪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传输端口?
PLC同步顶升系统中,使用的PLC核心控制器是什么品牌与什么型号的?

需要获得两边设备的数据传输端口的类型,然后进行匹配,接驳通讯成功以后,再次编制PLC控制程序进行数据传输与处理。

网友B:
还是找专业公司或有类似经验的设计院吧,特种施工风险极高。

网友A:
估计是层层转包的项目,你懂的。

PLC同步顶升系统中,所使用的PLC控制器内部的控制程序,一般都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进行添加密码保护的加密方式禁止非原厂技术人员读取原始程序。
所以,即使你知道如何搞定这个工程要求的集成技术难题,也会遇到无法修改或者编辑PLC核心控制器内部的原始程序,因为只有PLC同步顶升系统的设备研制商才知道密码。

建议你还是联系PLC同步顶升系统的设备制造商付费获得技术支持。

网友C:
同步不算难点,但是你的检测后的信号的取样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