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08):
小弟有一台 西门子S7200-224PLC  现在想和变频器通讯 同时也要和电脑通讯   但现在问题来了   只有一个串口  想用232转485  然后在转成USB  这样可行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有一台 西门子S7200-224PLC  现在想和变频器通讯 同时也要和电脑通讯   但现在问题来了   只有一个串口  想用232转485  然后在转成USB  这样可行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西门子的PLC上的是RS-485通讯端口,如果你想同时连接三台设备,就必须要组成RS-485通讯总线系统。变频器和PLC,还有电脑,都需要有RS485通讯端口。
电脑上的RS485通讯端口,一般通过转换适配器获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的PLC  是不是可以直接按照接口定义接两根线并联到PLC  然后485转USB  接到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有一台 西门子S7200-224PLC  现在想和变频器通讯 同时也要和电脑通讯   但现在问题来了   只有一个串口  想用232转485  然后在转成USB  这样可行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组成RS485网络,然后S7-200做主站、变频器和电脑都做200的从站;或者电脑做主站、变频器和PLC做电脑的从站!
通信协议建议为MODBUS RT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的不是主站从站 我想知道  硬件接线怎么接好

网友B:
200PLC的通信口:
3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RS485发送/接收-信号;
变频器,我具体不知道什么品牌型号,但是肯定也有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电脑,加一个USB转RS485,这个电缆上也有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RS485发送/接收-信号;

然后RS485接线原则就是
主站+ 接 从站1+ 接 从站2+
主站- 接 从站1- 接 从站2-

网友C:
先定义主从站,再说线从哪到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PLC是不是得买DP接头然后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USB转成485后 可以直接上载和下载PLC的程序吗   西门子S7200CN编程上  不需要什么改动吧  还需要调用MODBUS  通讯吗

网友D:
你要清楚一件事、如果PLC通讯端口使用(PPI协义就是上传下载)时就不能使用其它协义了;只要你将通讯端口编程为自由通讯协义它就不能上传下载了(PPI协义)这时你还想要使用PPI协义的话就将PLC的RUN开关置于STOP模式才以(因为S7-200停止模式时将端口置为PPI协义的);硬件接线就是PLC通讯端口的3脚为D+、8脚为D-、5脚为GND;使用485传输时可以不接5脚;如果使用MODBUS-RTU协议PLC是要编程的、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上下载指令库、指令库里有针对端口0和端口1的包括主站、从站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组态的时候  不使用PPI协议用的也是485  通讯吗

那我 要将这三个设备连接通讯的时候要怎么  配线    PLC编程上需要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新手  刚练习通讯   不太会 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D:
用224XP或者226 CPU都有两个端口、一个跟电脑通讯走PPI协义;另一个端口走MODBUS协义或者变频器自定义协义;当然跟变频器通讯肯定要编程、跟电脑通讯使用PPI协义不需要编程

网友E:
  可以使用 PLC 485 通讯端口,手拉手连接变频器和电脑,最方便 搞个二个端口的 200 PLC 就方便了,一个 变频器,一个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