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压电式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有啥区别?工作原理?怎么接线?如何标定与调整?

网友A:
   按流量计的分类好像没有压电式流量计一类。但涡街流量计是用了压电检测元件。
   涡街流量计用的是卡曼涡街原理,通常是检测旋涡发生体上受力的变化频率,频率信号的检测方法很多,如其中的受力检测:可用应力、应变、电容、电磁等检测技术。应力式涡街流量计检测的就是压力变化,而检测原理就是压差或应力的检测,用的都是压电元件,有的厂就把其称为压电式涡街流量计。
  对于4-20MA电流信号,接线很简单,就是接两根线,其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分清正、负极就行了,通常接显示仪。对于脉冲信号,有两根是电源线,有两根是信号线,通常接积算仪。
  涡街流量计用户无法自行标定,新品制造厂已标定过,过了检定周期通常只能是送检。使用中零点有变化可做微调,量程一般不要调动;但可根据现场的使用情况对阻尼及放大器增益进行调整。

网友B:
这些度娘上都能找到!
标定估计只能找厂商或者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