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电路问题

楼主(2016-12-08):
本人是PLC初学者,我想问下我有一个三菱FX1S的PLC,输入指示灯不亮,但是程序执行正常,是怎么回事?在图中电路中,如果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不导通,光耦怎么会导通,程序是不会执行的,是吗?

网友A:
FX1S输入指令灯了对输入信号没影响

网友B:
估计遇到跟我类似的问题了。
我SMART的PLC,用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做输出,在没有输出状态,二极管也亮了。也是同样,程序并没有输出,光耦也没接通,但是输出电路还是有电压。但是接步进驱动器又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是PLC初学者,我想问下我有一个三菱FX1S的PLC,输入指示灯不亮,但是程序执行正常,是怎么回事?在图中电路中,如果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不导通,光耦怎么会导通,程序是不会执行的,是吗?
你图中的是输入信号的光电耦合器呀,不是IO端口的LED指示灯呀,IO端口的LED指示灯又是另一个电路来供电并显示的呀。

网友D:
是说,在输入端某触点接通时、而对应的输入端指示灯不亮,还是其他。

网友A:
输入光耦跟指示灯没关系、如果是将光耦输入端跟指示灯串联的话如果指示灯不亮那么光耦也就不会动作、但指示灯跟光耦输入端的工作电流不一样;所以很少有将指示灯与光耦输入端串联使用的、大多情况下可以并联分别用电阻限流;三菱PLC输入指示灯由输入指示电路来显示输入状态;所以如果只是输入指示灯不亮的话不一定就是输入IO坏了、也有可能只是输入指示灯坏了

网友E:
在你给出的图中发光二极管不亮确实不能导通,但是这个二极管亮与不亮是看不到的。

网友F:
呵呵;可能仅仅是指示灯的发光二极管坏了;

网友G:
控制正常就行~ 不要管那个灯亮不亮~~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H:
楼主的图是输入回路,这里有光电耦合元件,也就是光耦。
没有指示电路及指示灯。这两个电路是有关系的但回路是独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输入端的指示灯不亮,程序执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