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关于cpu226和cpu224的区别详解,能达到给其中一个cpu的程序能转换到另一个cpu上面。

网友A:
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B:
给你个图片,对比一下技术指标吧。。

网友C:
224的程序写到226一般没有问题
反过来不一定

网友D:
我感觉最大的区别是只有226有俩通讯口,224有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过来会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主要是要体现在程序变换上的,最近在弄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区别在于226比224的CPU输入输出点多;226有两个通讯端口、224只有一个通讯端口如果是224X的话也有两个通讯端口;程序不用改、只修改IO地址就行了

网友F:
224到226应该没问题,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IO不一样

网友G(2017-02-22):
根据你的想法,可以直接互换,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如果换过来在程序方面要怎么修改,关于这些I/O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换过来在程序方面要怎么修改,关于这些I/O口的
PLC基本的输入 输出点 你搞清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不懂CPU226加EM235的扩展模块,模拟量的I/O已经有4/1,把它的程序(使用了两个模拟量的)转换到CPU224XP,(224XP上是有两个模拟量接口的)上需要做什么修改,我也不清楚自己对于PLC基本的I/O的了解是否完全清楚,现在也是刚入门不久,很多不懂,所以麻烦前辈指教。

网友I:
没事 慢慢来 我这有一些资料可以分享给你   我也是刚入门   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J:
感觉楼上说的都不错,有关于I/O口的,有关于通讯口的,226改为224的话模拟量接口地址顺延就行

网友K:
看看系统手册啥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