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8):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机组是轧钢生产线,其中有一台张力辊,在机组升降的过程中,有时会跳电。从数据上看,速度给定在下降,速度反馈也在下降,整体速度反馈大于速度给定。但是电流反馈确一直上升直到跳电,照理说,速度下降,电流应该也会下降,但是反而上升。编码器前期换过新的,电机绝缘测量正常,但还是有跳过电。不知道哪个大神能给点建议,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这样的生产线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单独的来判断,要整个传动来分析,最好你上个图,起码知道你是使用那类的传动方式

网友B:
从描述看像是机械传动部分有故障,造成力矩变大,电机拖不动了,电机电流增大而速度下降。

网友C:
如果单动时没有问题,联动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要看整条线是不是恒速(或恒张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描述看像是机械传动部分有故障,造成力矩变大,电机拖不动了,电机电流增大而速度下降。
二楼说的靠谱,看看是不是传动部分润滑不好或者干脆是哪里坏了

网友E:
电机减速过程,处于制动状态,电流就是上升的,这个过程是符合原理的。关键是,跳电闸是什么原因跳?时控制系统过电压跳闸还是过电流跳闸?是不是你的系统制动吸收单元坏了?也就是发的电没地方吸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