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有好几台  400W的安川伺服驱动器,没有电机怎么试验好坏。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没电机试机就没办法知道好坏!

网友B:
对,伺服器没有电机的情况下上电即报编码器故障,更不要说开机试运行了。

网友C:
这是一般条件下修理伺服的一个最大的局限性。

网友D:
呵呵;配上电机、编码器等电缆;
外部给脉冲测试;

网友E:
找这个驱动器手册看下,看有没有无电机操作模式,有的伺服有带有内部测试功能的。

网友F:
我记得可以用上位装置和伺服可以做无电机测试功能的吧,可能我记错了,,,0、0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言简意赅,很好

网友H:
找个电机就行了

网友I:
没有什么试运行模式吗

楼主:
伺服型号是SGD-02AS哪位有说明书

网友J:
PN00C参数 无电机测试运行  是不启动电机,在伺服单元内部模拟电机的动作,对上位装置、外围设备进行动作确认的功能.   这只能检测一部分功能,要想完全检测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找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