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源检测仪

楼主(2016-12-09):
这就是检查接地最佳利器

楼主:
地摊买的.十几元一个.

网友A:
这么大点,怎样用呀?

网友B: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C:
看不见3C认证

网友D:
这么便宜,质量可靠嘛

网友E:
功能看来还可以。

网友F:
可靠吗?别判断的有误……

网友G:
什么高科技?垃圾山寨

网友H:
这个本来就不贵

网友I:
怎么使用?楼主来个介绍!

网友J:
网上百度有电路图,自制不难。

网友K:
质量咋样

网友L:
这个有点个头大,
我看过只有普通插头那么大的。

网友M:
这玩意儿就是插在插座上用的吧;里面几个电阻指示灯、一个按钮就只值十几元

网友M:
不要问能用吗;这玩意就是个啥没多大用处;

网友N:
用万用表测量比这个靠谱N倍,专业的电气线路还是使用专业的工具才能有保障。

网友O:
要实现那几个功能也不是很复杂,应该有点用!

网友P:
需要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Q:
用处不大。。。

楼主:
直接查在三孔插座上就行了.很好用.质量将就.

网友R:
这个还是很实用的!虽然价格便宜。

网友S:
如果就是10几元的话,买一个测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T:
能用的住吗

网友U:
功能强大啊。

网友V:
嘿嘿,20年前在三脚插头内装了几个元件做了个,百试百灵,
这个东西在装潢土建工程测试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错在哪里,
小按钮一按可测漏电开关。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嘿嘿,20年前在三脚插头内装了几个元件做了个,百试百灵,
这个东西在装潢土建工程测试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错在哪里,
小按钮一按可测漏电开关。
比万用表方便多了,专用工具

网友X: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Y:
效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