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首先真的没照片,有照片我肯定发了,现场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大转盘,直径3M多,重8T,转动惯量是2000,要求是高速的时候0-300°可以达到75°/s,启动转矩不要大于430扭米,之前用的是减速器,比8.24:1   请帮我看看我应该如何选型伺服,

网友A:
8T这么大的负载用伺服带的,还真没见过,这个最好要让机械的工程师计算下
而且转盘或是滚筒这种负载很容易出现过载的现象。

网友B:
减速器应该挺好的呀,是因为开机加速能力太差才换的吗?

网友C:
8T转盘,这轴承都得不少钱了,更别说伺服了。话说这么大,伺服定位能准吗

网友D:
惯量好大,对精度有什么要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还真没强调精度上的要求,只是询问我这边选型的事,伺服不太懂就询问各位了,一般这种选型怎么推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嘎,非常容易出现过载的情况,只是这种情况下,推算伺服选型如何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客户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T转盘,这轴承都得不少钱了,更别说伺服了。话说这么大,伺服定位能准吗
总感觉这个用伺服怪怪的,客户那边是不是不太懂,听说伺服是个好东西就要求用上?不如好好给人解释下,别回头闹出不好来,费心费力的干活还落个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T转盘,这轴承都得不少钱了,更别说伺服了。话说这么大,伺服定位能准吗
总感觉这个用伺服怪怪的,客户那边是不是不太懂,听说伺服是个好东西就要求用上?不如好好给人解释下,别回头闹出不好来,费心费力的干活还落个不好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E:
要求是高速的时候0-300°可以达到75°/s,---由此說明電機的額定轉速大於120rpm 就符合其要求
启动转矩不要大于430扭米,之前用的是减速器,比8.24:1  ----- 由此說明電機的扭力需大於52.2Nm

若選擇大慣量電機 額定1000rpm 約5,5kw 那查察看其慣量值*5 倍 是否大於2000 符合條件就是此電機 不符合那就再查更大電機 符合其慣量

上述用的是一般伺服電機  但此轉台太大 慣量太高 機械結構不匹配 磨耗太大 最好選用直驅電機所謂dd電機

网友F:
太大了 不加减速机的话  伺服电机的价钱会让你老板晕过去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呵呵 老闆只要暈一次  若老闆不暈 那你就要每天暈一次 也許一天暈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