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梯形图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2016-12-09):
三菱GX Works2软件
PLC:Q06UDH
其中U3E1是多CPU中的第二个CPU
其中G516.0代表多CPU共享内存的G516第0位

楼主:
按照G516前面的那个符号打上去也不行

网友A:
LD U3E1\G516.0 这样是可以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可以么,跟原图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么,跟原图不一样
原图是日文系统上输入,你装个日文操作系统就可以完全一样了。

网友C:
看多了西门子的 看三菱都有点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解答!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