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单次凸轮未断开

楼主(2016-12-09):
凸轮箱凸轮没人去动过怎么可能会异位?调这玩意不是本人强项啊,机修工竟然说不会?没办法啊只能一次次慢慢调,一个人弄了一个多小时啊。太坑了上图

网友A:
下次不就会了吗

楼主:
这东西不会还真不好调,调乱了后果很严重只能求救厂家,我之前调好过几台,也是调怕了。

网友B:
没点耐心干这活真不行!

网友C:
这个可不好调,是不是别的问题呀

网友D:
没人动咋会异位啊,是不是谁手贱给调了,以前见到过这样的,还理直气壮的说自己以前一直这么干活,最后几个人给他抽了一顿好多了

网友E:
我是对照别的机器调的,微动开关容易坏。

网友F:
调回原位有难度

网友G:
不熟悉时,需做些准备工作;虽然花了点时间,调好了还是不错。

网友H:
比纯机械凸轮好多了,起码有刻度只是
电子凸轮就容易多了
现记录当前位置,弄明白如何调整,再找工艺人员,了解轮转到什么角度有什么动作,对照程序判定应该是那个开关作用,调整此凸轮位置.
象你这生产中的,应该可动的凸轮不多,除非轴被动过---反而简单,轴调整一个角度.

网友H:
看题目,查程序,找到那个凸轮控制点,确定具体开关,如果其他正常,调整这个凸轮位置,使它控制的开关断开或闭合.
也许就不是凸轮的事
可能凸轮开关坏了,PLC输出点粘了,看使用年限估一下
就是"单次凸轮未断开",确定是凸轮的问题再动,应该只有一个起作用.

网友I:
是只有一个位置变了还是都变了呢,如果是全变了,就查查是不是齿盘有错位啊

网友J:
一次生二次熟,不学怎么能会

网友K:
这种没有去调过,这个反应位置的,有说明书对照调,没有先咨询厂家。

网友L:
搞这玩意、要是我直接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搞定它

网友M:
这个本来就是搞工控的人要会调的,多少角度要什么信号,机修那会了解

网友N:
这种有上死点  安全一行程,一行程 ,计数器,等组成

网友O:
真不好调

网友P:
看着就头大!平时做好标记就好了

网友Q:
懂得原理多调几次就会了

网友R:
这个和锅炉的风门一样道理,调整前全部拍照做记号,慢慢来就可以

网友S:
带刻度的凸轮,第一次见!

网友T:
只要知道动作逻辑,调起来不是很复杂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这个和锅炉的风门一样道理,调整前全部拍照做记号,慢慢来就可以
风门执行器的比这个简单啊。

网友V:
厉害了 这个都能弄

网友W:
不错!楼主待的地方还有机修工!我从业这几年都是头发胡子一把抓。调这玩意儿还真不怵。

网友X:
关键是要弄懂原理,动作过程,花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以后就不怕了

网友Y:
这么多,调起来一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