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12-09):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没见过,是不是保险?感觉里面有根丝,看着挺像的

网友B:
6、70年代时的“矿石”,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基本元件。作用是“检波”,即把高频载波中的音频波“捡”出来,送给耳机收听。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70年代时的“矿石”,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基本元件。作用是“检波”,即把高频载波中的音频波“捡”出来,送给耳机收听。

网友E:
这个东西没有见过啊。

网友F:
机械似的

网友G:
没见过!
倒是很像保险管!

网友H:
看楼上说的,是检波二极管吗?

网友I:
通电试试,看发光不,

网友J:
应该是老式的矿石检波器。

网友K:
是指示用的吗?

网友L:
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M:
确实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N:
这个“矿石”检波管没见过,但是听说过。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关键元件——检波管。
矿石收音机无需电源:在室外架设一个天线,接收的信号经“调谐”后由:“矿石”检波管半波整流后,送高阻耳机即可。

网友O:
矿石收音机,第一次听说,特意了解了一下
http://baike.so.com/doc/6616529-6830323.html

网友P:
引用 网友B:
6、70年代时的“矿石”,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的基本元件。作用是“检波”,即把高频载波中的音频波“捡”出来,送给耳机收听。
这个几十年前的吧?没见过,收音机的体积应该够大。

楼主:
是的,用锗二极管2AP9也可以代替,加上天线和地线。高阻耳机就可以听了,但是由于没有调谐,听着有时混台。如果加上一个磁棒线圈和双联电容,就能选台了。这个矿石收音机必须加上天线和地线,不用电池供电!事实证明,用普通的耳机也可以收听的。如果用老式的舌簧杨声器可以发出声音供全家人听。图中L1和L2分别在中波磁棒上用纸卷同轴各绕80圈!双联就用普通的空气双联或密封双联就可以了。天线一般来讲应该是20米平行导线架空。也可以在灯头上面的电线外皮上包上200MM长的金属皮或香烟锡纸,或台灯软管上,(市电的火线要通着,就能感应出来音频信号)将天线拧在上面就可以当作天线了!C2是高频滤波电容,0.01就可以。检波二极管正反向阻值相差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