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2014版ACE的元件生成的颜色是黄色的,然后绘制完成后,想直接生成jpg图片时,黄色的名称在白底上根本看不见。而打印到纸上是黑色可以看见的。然后在元件的编辑一栏能够修改颜色,可是一个个改很麻烦,不知道统一修改怎么做?

(图纸只是试着画的,可能存在错误)

第二张是元件块增强属性编辑器里修改过颜色的。

网友A:
可以改的

网友B:
全选然后修改颜色不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4版ACE的元件生成的颜色是黄色的,然后绘制完成后,想直接生成jpg图片时,黄色的名称在白底上根本看不见。而打印到纸上是黑色可以看见的。然后在元件的编辑一栏能够修改颜色,可是一个个改很麻烦,不知道统一修改怎么做?

(图纸只是试着画的,可能存在错误)

第二张是元件块增强属性编辑器里修改过颜色的。

请在默认菜单中找到图层属性,然后修改其中TAG图形的颜色。

网友D:
可以在打印选项中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4版ACE的元件生成的颜色是黄色的,然后绘制完成后,想直接生成jpg图片时,黄色的名称在白底上根本看不见。而打印到纸上是黑色可以看见的。然后在元件的编辑一栏能够修改颜色,可是一个个改很麻烦,不知道统一修改怎么做?

(图纸只是试着画的,可能存在错误)

第二张是元件块增强属性编辑器里修改过颜色的。

请在默认菜单中找到图层属性,然后修改其中TAG图形的颜色。

明天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打印选项中更改……
元件名称也就是块名称,打印到纸上是正常的,但是直接做成图片就看不见

网友E:
图层直接修改,或者需要什么颜色划线是选好颜色

网友F:
颜色有个bylayer,byblock

网友F:
这个ACE好用不,一般不都是cad配合天正什么的吗,要么就用eplan了,看这个ace软件本身就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ACE好用不,一般不都是cad配合天正什么的吗,要么就用eplan了,看这个ace软件本身就很大啊
软件很耗内存,装这个之前,电脑很快,这个装完,即便是不用,感觉电脑也慢很多。软件压缩包就2.4g,每次起动差不多一分钟,不过起动完了,倒是很好用。

楼主:
颜色改掉了,但是直接生成的图片不清晰,截图好一点

另外,元件选择后,发现整体偏小,需要调整比例时,统一操作怎么调啊?

网友G(2022-08-01):
打印是选择一下,把原色改成黑色,我一般就是这样出图,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下其他的修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