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数据问题求解

楼主(2016-12-09):
我用modbus读取数两个实数数据。用的modrd命令,结果默认放在d1050里,当第一次用modrd时放在了d1050里,我第二次用命令时结果还是存在d1050里了,这样会造成后一个读取数据覆盖了前面一个数据了啊,要怎么处理。然后我想用modrw读取数据.数据存放在d4-d7的数据里,我要怎么才能把d4-d7里的数据合并在一个寄存器d20里呢

网友A:
用间接地址,每读一次地址加1,

网友B:
变址!每读完后变址寄存器加你!

网友B:
D1500V0,每次读完后给V0加1,下次就保存到D1501了,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