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如题,电机会一直报警50.4,查了下是过载造成电流过大,能不能调整什么参数让电流报警值大些,看参数说明没找到,谢谢

网友A:
呵呵;过载是你负载的原因,要解决就换大功率的;

网友B:
负载大了

网友C:
报过载 得解决根本问题~ 即使能改参数不报警~ 时间久了 电机还不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降低速度及加减速可能会好点!

网友D:
降低速度及加减速可能会好点!

楼主:
下午问了三菱,参数是不能改的,机械也在调整中,谢谢了

楼主:
现在看看实在不行减速器加大,用伺服软件监控,运转负载率在百分之80左右,峰值会在百分之19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