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09):
我用modbus读取数据,要用modrd读取两次,但是第二次会把第一次读取的数据覆盖了怎么办,因为modrd读取的数据固定的放在d1050里的。我想用modrw读取数据,读取的实数数据放在了d4-d7四个寄存器里了要怎么把这四个地址的数据放在一起合并成一个实数呢,

网友A:
不要读取2次,一次读取2个字.

网友B:
这种古董 早该淘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下面的帖子 搞错了,发错地方了,都不知道在哪里删除、 不好意思。

网友D:
modrw  这个指令是一次可以读多个数据的。D4-D7 读四个。

网友E:
看你读取的原数据是什么格式、如果是64位浮点就需要写段程序来转换;如果是32位浮点直接组合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地址不连续啊,我只好分两次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32位浮点的,但一个地址是h05。另一个地址是h25,地址不连续用modrd不好读,

网友E:
这两个地址是存储一个浮点数的话直接将这个地址的数据读过来进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