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组态软件风格的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6-12-09):
一号图片
二号图片
大家喜欢一号图片的风格还是二号图片的风格,觉得哪个更实用?

网友A:
二号看着舒服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2号凸显水平

网友C:
个人倾向2号,提点建议就是觉得颜色搭配有点不协调,但是说不出来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在组态使用中可能就是一个手指肚的大小,亲觉得有必要像2号那么细致吗?

网友D:
2号一看便知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啊!尤其工艺管线复杂,元器件很多,在同一个画面展示,这时就需要1那样的简洁风格了。
其实楼主上一个征求意见贴,有同行就谈到工业控制的简单美问题。毕竟工业控制首先要的是可靠实在的运行,不是美丽的观感。

网友F:
二号颜色搭配舒服,但是觉得再简化点就更舒服了

网友G:
如果画面的原件很少我会使用2号图片,如果很多很复杂我会使用类似于1号的极简图片。

网友H:
我先2号。

网友I:
实际下面图片那个驱动器复杂外形就不要了,只是在阀门位置做一个开关位置条就行了(模拟量是一个表示开度的,开关量就是简单关闭、开启)

网友J:
二号看着舒服

网友K:
2号好看些!

网友L:
2号比较直观

网友M:
都比较倾向于2号。不懂的人一看2号就知道它是个阀门。

网友J:
倾向2号

网友N:
都一边倒的说2号的网友,你家的工控机显示器液晶面板是什么尺寸什么分辨率?还是你家公司安装在中央控制室里面的是大屏幕高分辨率,极高清液晶面板电视显示墙?还是在消费电子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的4K极高清画质的大屏幕显示技术,已经在工控监视器领域大规模普及了?
工业控制画面,1号图片简单易懂,并且可以设定填充或者改变颜色来区分马达是否正在通电工作,还有如果电动阀门数量众多的话,也可以排列直观的通过颜色来区分是否正在通电工作,而不需要另外在傍边设置状态指示灯来显示是否正在工作。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在组态使用中可能就是一个手指肚的大小,亲觉得有必要像2号那么细致吗?
要看客户安装的显示器液晶面板的尺寸和液晶面板的分辨率高低,如果客户是采用大屏幕多台55英寸或者65英寸的4K高清液晶电视组成的显示墙。
比如由4台或者8台55英寸4K分辨率(4K是指分辨率为4096×2160,即横向有4千个像素点,是目前最高的分辨率)液晶电视构成的中央控制室的监控墙显示系统。是可以显示高精细度的组态软件界面的。
但是这种巨大投资的监控显示系统,估计没有几个企业会投入进去,当然,国企或者央企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到我心里去啦!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得好啊。。。。感谢感谢,我就是想要这种实际使用的意见,非常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您,说的都是我想知道的,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