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为什么

楼主(2016-12-09):
威纶通为啥图下载不到屏上呢,就有字体可以下载呢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二,通信怎么弄呢

网友A:
是开机画面吗?勾选用户自定义开机画面。

网友B:
图片格式问题?
通讯主要是 连线 通讯参数。有些plc有拨码开关需要调整。

楼主:
怎样选择图片格式呢。新手学习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直接给技术打电话!

网友D:
你的图库不正确、就是说你的图片不在你所用的图库中

网友E:
威纶通现在正在扩展客户影响力,你直接400电话即可

网友F:
有的按钮要和pLc通信了才显示.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下载到屏内需要与PLC通讯成功后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H:
威纶通的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威纶通还是可以.

网友J:
只要你的图或其他元件与PLC的变量有关联,下载到触摸屏后,如果触摸屏不连接PLC,是看不见的。能正确的通信上,就可以显示。前两天你已经问过了这个问题,也有人回答了。为什么又来问一遍。

网友K:
打他们的技术支持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