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阀电路图

楼主(2016-12-09):
三个电磁阀启动1:2:3延时1分钟3:2:1三个气缸上下都能有磁感应开关

网友A:
本人水平有限,没看明白,什么1、2、3,你们看懂了吗?

网友B:
我也表示没看懂!

网友C:
我帮楼主解释:有三个气缸1.2.3.,气缸1动作-电磁开关1感应到气缸1磁环-气缸2动作-电磁开关2感应到气缸2磁环-气缸3工作-电磁开关3感应到气缸3磁环-延时1分钟后顺序相反321气缸依次回到原点(每个气缸有2个电磁开关),动作不多也并不复杂可以不用PLC直接淘宝有气缸控制器(300羊),编程也超简单,不需画图。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E:
这个只有你自己看的懂,不过这样基本上要不到图纸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马甲?肚里的虫?
不管怎样,也是一个思路,按此不难。

楼主:
我的设备是三个气缸,每个气缸上下都有磁感应开关,每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的上下动作,动作方式是按下启动第一个气缸动作到位后气缸2动作,到位后第3个气缸动作到位后延时1分钟左右,第3个气缸回位到位后汽缸2动作到位后汽缸1动作回到原点

楼主:
要用24V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那位师傅给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G:
顺序控制?

网友H:
顺序控制,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用24V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那位师傅给个接线图谢谢
不会又是作业吧?

网友J:
用PLC应该很简单。

网友K:
顺序控制时间继电器延时。

网友L:
还是按照要求自己试写一个程序吧。

网友M:
7楼的叙述很顺畅;不了解磁感应开关,是有常开常闭触点还是只有一个触点。
可以试画一下电路图,看能否实现所需功能。

网友N:
楼主多想想,应该不难!

网友C:
希望能帮到你,草图符号不标准勿喷。

楼主:
我的设备是三个气缸,每个气缸上下都有磁感应开关,每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的上下动作,动作方式是按下启动第一个气缸动作到位后气缸2动作,到位后第3个气缸动作到位后延时1分钟左右,第3个气缸回位到位后汽缸2动作到位后汽缸1动作回到原点,磁感应开口只有两根线是常开,请师傅给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O:
磁感应开关是靠气缸里面一个磁体感应的吗?

网友P:
按顺序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