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一台三晶变频器逆变电路烧坏  维修好以后  空载启动正常 三相电压平衡 u v w 对正负端电压265v  但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u v w 三相输出电压 过2秒左右就报e004  恒速过电流  请教各位大师 怎么处理

网友A:
驱动,检测电路有检查吗?

楼主:
驱动电路应该没问题 就是用表测电压的时候会报过电流 不测的时候不报 应该是电流检测这块儿吧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奇葩的现象 启动以后不动它 没事 可以运行  只要把输出端子动一下 就报e004
恒速过电流  电流检测的7800 我已经短接 屏蔽了

楼主:
检查发现 电路板上面有个接地螺丝没有装  装上以后 竟然不报了  它竟然不报了 正常了  搞了大半天的奇葩故障竟然是一颗小螺丝引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恭喜恭喜啊  好了就好

网友C:
Emc真的太神奇了

网友D: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动输出端子  可以一直运行 就是表笔用力搭在端子上面 以后 就会报故障  把螺丝装上以后电路板不动了 就好了

网友E:
有没有图片给我们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天有事不在家  回家以后 在弄一下  把图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