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烘箱有点大,有电加热和蒸汽两种加热方式,有时用电有时用蒸汽,前几天告诉我温度偏高,与设定温度不符,我没有在意,说把设定温度设低一些用吧。检查所有的接触器按下去时触头都能接通,所有的发热体都是通路(阻值1~3欧姆)。

后来又说里面温度不均衡,左边前部温度低,后部温度高,偏差很大。

于是我昨天就去检查烘箱的前部电加热,送电测电流两相为27A,一相为45A,不平衡,爬上去检查,发现烘箱前部为两组9根发热管接成的星形接法,6根为一相,但是星点分成了两部分,没有连接在一起,我把心点连接到一起后,三相电流均变为55A左右,比较均衡。既然有加热电流,而循环风扇也是正常运转,我想不存在这个部分不加热吧。

第二天车间还是说没有搞好,还是和原来一样,温度上不来,后部温度高。我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用留点温度计测,左边温度确实低,右边高,再看控制线路, 两个温控表控制4个接触器开关6组发热管, 左右前中后各三个,左边的表控制左边中间和后面两组发热管,右边的温控表控制前面两组和右边中间的温控表,温度探头分别在左右的中间位置。

楼主:
我怀疑这是设计就出现的问题,因为前部加热并不受左边控制,右边温度到了,前部当然停止加热,所以温度低,而左边温度没有到,后部也不停地加热,所以后部温度高,我就问他们,以前用电加热用得多吗?有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说用得多,没有这个问题。

再去观察接触器,发现后面加热的接触器是一直吸合的,前面和右面中间加热的接触器是断开的,左面中间的接触器好像没有吸合,猛然想起,左面中间的接触器线圈的线肯定断了, 以前也断过一次,不是烧断的,而是频繁动作在接线端子处震断的,拆开以后果断如此。

网友A:
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弄很久是正常的。

网友B:
学习了…加热温度上不去,先考虑加热管的火线零线是否断开,再考虑温控仪的输出是否正常 最后考虑是否热电偶是否有偏差

网友C:
正常的,忽略接触器本身了,走了弯路

网友D:
小问题处理起来更麻烦

网友E:
这个,加热管最好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控制

网友F:
有些小问题容易忽略

网友G:
有些问题要较长时间观察才侧 发现问题点。

网友H:
一般都是问题简单,但是查找就不容易了

网友I: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不错继续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是设计就出现的问题,因为前部加热并不受左边控制,右边温度到了,前部当然停止加热,所以温度低,而左边温度没有到,后部也不停地加热,所以后部温度高,我就问他们,以前用电加热用得多吗?有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说用得多,没有这个问题。

再去观察接触器,发现后面加热的接触器是一直吸合的,前面和右面中间加热的接触器是断开的,左面中间的接触器好像没有吸合,猛然想起,左面中间的接触器线圈的线肯定断了, 以前也断过一次,不是烧断的,而是频繁动作在接线端子处震断的,拆开以后果断如此。
这么大功率用接触器控制要改进,用一种控制加器专用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是设计就出现的问题,因为前部加热并不受左边控制,右边温度到了,前部当然停止加热,所以温度低,而左边温度没有到,后部也不停地加热,所以后部温度高,我就问他们,以前用电加热用得多吗?有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说用得多,没有这个问题。

再去观察接触器,发现后面加热的接触器是一直吸合的,前面和右面中间加热的接触器是断开的,左面中间的接触器好像没有吸合,猛然想起,左面中间的接触器线圈的线肯定断了, 以前也断过一次,不是烧断的,而是频繁动作在接线端子处震断的,拆开以后果断如此。
这么大功率用接触器控制要改进,用一种控制加器专用的控制器
成本低廉,一年换两次差不多了,反正我又不长期呆这里

网友K:
哦,不错,学到了

网友L:
电气维修就是这样,查找故障点的时间很长,查到了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M:
只要找到问题就有收获

网友N:
回复 网友I:
熟悉的设备,处理问题通常会快一些。

网友O:
楼主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站好最后一班岗!!

网友P:
先观察分析,再动手!

网友Q:
有思路,查起来就快

网友R:
回复 楼主:
楼主又要换工作场所了,真羡慕你。

网友S:
走了弯路修好就好

网友T:
不错 最后还是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U:
不管怎么说,楼主还是查到问题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V:
小问题容易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小问题容易忽略

没有图纸没有资料, 不晓得这么控制布局的, 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

网友W:
可以分段分别加热测试

网友X:
正常有时候没注意

网友Y:
经常修就好了.

网友Z:
楼主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