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最近维修一台安N2变频器,故障为不定时报OC,更换掉驱动电路的电容后有所改善,但还是消除不了。第二天一通电直接报OC,复位后接着报,如果把复位端子短接后,就不停的在报警与复位之间来回切换。换主板后故障依旧,说明不是主板的事,问题出在驱动板,切断驱动板OC报警信号还是报。查霍尔,三个输出都为零,也没问题啊。接下来查电源,测好板上+ -15V、24V、5V都正常,再测这个板子问题来了,除了5V正常,其余的都偏高,+ -15V为+ -17V,24变为28,心想主板上的运放最高电压为+ -15V,这17V的电压加在身上肯定受不了。于是果断换掉+ -15的电容25V 100UF。再次通电试机故障消除。一查电压还是17V,电压没变但是OC消除了,看来是15V的电压因为电容的原因造成电压波动(测拆下来的电容是好的),然后造成了运放和比较器的误动作(这个用数字表看不出来,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开机出现OC的真正原因,解决完了OC,再解决电压偏高的问题。本机是对5v进行的稳压,5V正常,其余偏高,常规原因不是负载重就是电容不行,拔掉主板通电,其余电压稍有下降,而且变压器发出了啸叫声,好了真凶找到了,就是你电容的问题,果断拆下电容,一量他妈的容量正常,管他三七二十一,换掉再说。通电测电压,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至此,维修结束,板子上的电容几乎换了个遍。

网友A:
看的我好累,语句杂乱无章,表达能力欠佳,楼主最好能把维修过程描述的更加有条理,比如画个草图加以说明,这样可以把我们带入你的维修过程中,就像看电视剧一样,引人入胜,情节也会让我们读者更加深刻,对维修故障的分析能力也会有所提高。希望楼主经常看些其它的维修实例,加强表达能力,让你的帖子更有魅力。

网友B:
把其它的电容也换掉就正常了,这种机子我碰到过很多,主要是5V电容坏掉,+-17V正常是+-13V

网友C:
今天修了个台安N2的小变频器,上电报OC换掉正负15V供电电容就好了

网友D:
一句说完了,换电容

网友E:
看来运行时间久的机子最好把驱动板所有电容换掉

网友F(2018-06-30):
我把全部电容换掉还是报OC   把3个霍尔也拆掉了一样报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