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塑模水温机,要求温度95度左右,原来的坏了,上次请购一批,三相星行接法,连续烧一个礼拜,坏了三个,一个断成几截,还有个烧穿个洞,漏电跳闸,与供应商沟通,供应商答应补发几个所谓质量好的,用什么无缝钢管做的,这不,刚送来一周,今天又坏一个,情况类似。无语了。供应商说我们加热管道是立式的,进出水不在最高点,最上层约2厘米没水,所以会烧。我说以前机器用了好几年,也没坏,供应商无语。个人猜测是材料问题,能烧断,而且断面很薄的,1mm甚至不到。公司里有几台高温模温机,120度没问题。但价格较高,上万

网友A:
加热管干烧了吧!加热到95℃已经达到沸点,水会变少,补水不及时会坏的

网友B:
也许与产品适应性有关,看能否根据工况定制。

网友C:
因该是缺水干烧引起的、要有防干烧措施

网友D:
先确定有没有干烧了……或者他的产品不适合这样安装……

网友E:
要么你直接购买干烧发热管试一下?

网友F:
上万的是耐热较好,材料特殊的发热管,烧掉的肯定便宜不耐高温,材质差。

网友G:
用油来代替水,较为合适

网友H:
这种发热管不能干烧的,可能型号弄错了!

网友I:
看来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J:
尺寸规格调整一下
控制回路没有保护?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有KSD301做干烧防护,但一直没有干烧,拆开后,里面都是水,301也没有跳保护,只能说明材料不适合,可能是反复加热,导致中间白色传热介质膨胀厉害,将加热管外壳涨裂。

网友K:
不至于吧!现在都有可干烧的加热管了!

网友L:
我感觉干烧肯定不行,就像烧水的热水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