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问题

楼主(2016-12-10):
单位有一台气泵,电机11kw,台州路桥买的,用了没多久,车间工人来说气泵下班关不了,过去一检查,接触器主触点粘连了,气压打到了设定的还继续打,保险阀在排气……原来接触器是cjx2 4011的,我给加大型号,换成6511,看效果是否好点,师傅们碰到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A:
看看实际电流再选型

网友B:
检查一下负荷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C:
接触器的质量可能不好,还有想在空压机的电机好多是铝芯的

网友D:
一看到台州路桥买的心里已经担心了,看到后面还好,只是接触器坏了,换成6511是可以的,只有你能装上,热继电器不要换大。

网友E:
11KW电机工作电流约二十多安、用4011已经够了;要么是你的接触器质量问题、要么是你那压力调得不好动作太频繁电机不断启停、接触器不通断造厂触点粘连、如果电机启停太频繁的话你将启动压力调到4kg/cm^2左右;停止压力调到8kg/cm^2左右;还有可能是你的气泵容量太小、单位时间行产的压缩空气不够用造成不断启停的可以加储气罐或功率大点的气泵、最好还是计算一下你的用气量看气泵供气能不能满足

楼主:
对呀!路桥货心里就一凉了,而且我看着电机是翻新的,电流测量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KW电机工作电流约二十多安、用4011已经够了;要么是你的接触器质量问题、要么是你那压力调得不好动作太频繁电机不断启停、接触器不通断造厂触点粘连、如果电机启停太频繁的话你将启动压力调到4kg/cm^2左右;停止压力调到8kg/cm^2左右;还有可能是你的气泵容量太小、单位时间行产的压缩空气不够用造成不断启停的可以加储气罐或功率大点的气泵、最好还是计算一下你的用气量看气泵供气能不能满足
气泵压力调的4到8kg,正常起停没有问题,气路上接有储气罐,按理说4011的接触器可以用,原来接触器质量肯定不怎么样……加大放心点……

网友F:
接触器是不是不是正厂出的,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很多,加大一级,我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台州路桥买的心里已经担心了,看到后面还好,只是接触器坏了,换成6511是可以的,只有你能装上,热继电器不要换大。
这个接触器说不定就是浙江省出品,如果是上海机床电器厂行货铁定不会如此,当然施耐德行货同样电流规格的话也确保不会异常

网友H:
接触器的质量不好

网友I:
11KW标配都是25A的接触器,当然那是以前,你懂的

网友E:
你在空载时(即没有输出压缩空气时)测试正常、还需要测试一直工作时(输出压缩空气时)看下气泵工况

网友J:
质量问题的时候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空载时(即没有输出压缩空气时)测试正常、还需要测试一直工作时(输出压缩空气时)看下气泵工况
输出空气时测量的,热继电器也没有出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台州路桥买的心里已经担心了,看到后面还好,只是接触器坏了,换成6511是可以的,只有你能装上,热继电器不要换大。
这个接触器说不定就是浙江省出品,如果是上海机床电器厂行货铁定不会如此,当然施耐德行货同样电流规格的话也确保不会异常
温州产的,质量你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台州路桥买的心里已经担心了,看到后面还好,只是接触器坏了,换成6511是可以的,只有你能装上,热继电器不要换大。
这个接触器说不定就是浙江省出品,如果是上海机床电器厂行货铁定不会如此,当然施耐德行货同样电流规格的话也确保不会异常
温州产的,质量你懂的……
喔,那个就是<温州一家人>里面周万顺卖的那种电器哇,不出问题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K:
是不是有带载启动的情况呢?

网友L:
接触器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M:
现在40a的容量也就能满足10a的了,还是买施耐德的正品靠谱。但是很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40a的容量也就能满足10a的了,还是买施耐德的正品靠谱。但是很难买到
采购我做不了主,一般都采购正泰的,质量一般般,报型号时候只能加大容量了……

网友N:
接触器的质量不好或者已经用到保质期了

网友O:
换接触器试试吧

网友P:
触点接触不好也会导致这个现象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11KW电机工作电流约二十多安、用4011已经够了;要么是你的接触器质量问题、要么是你那压力调得不好动作太频繁电机不断启停、接触器不通断造厂触点粘连、如果电机启停太频繁的话你将启动压力调到4kg/cm^2左右;停止压力调到8kg/cm^2左右;还有可能是你的气泵容量太小、单位时间行产的压缩空气不够用造成不断启停的可以加储气罐或功率大点的气泵、最好还是计算一下你的用气量看气泵供气能不能满足
先量一下电机工作电流吧!

网友R:
配热继电器没有?
有的话没问题!

网友S:
配热继也没用,接触器粘连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配热继电器没有?
有的话没问题!
配热继电器也没有用呀!主触点粘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台州路桥买的心里已经担心了,看到后面还好,只是接触器坏了,换成6511是可以的,只有你能装上,热继电器不要换大。
这个接触器说不定就是浙江省出品,如果是上海机床电器厂行货铁定不会如此,当然施耐德行货同样电流规格的话也确保不会异常
一分钱一分货,没办法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现在40a的容量也就能满足10a的了,还是买施耐德的正品靠谱。但是很难买到
这个你买上海机床电器厂试一下,保证可以正常带接触器标定负载就是

网友T:
哈哈,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浙江产的,和西门子产的有仇一样呢,哈哈哈

网友U:
回复 网友G:
就是不推荐西门子。

网友V:
听这挺危险的。压力过大会爆炸不

网友W:
改成变频控制,加个压力变送器,做成恒压控制,省电,稳定,可靠。

网友X:
接触器质量不太好,加大一型号试一下。

网友Y:
为了保护电机简易你在进线端加一个类似施耐德的可调空气保护开关,防止接触器问题造成的电机缺相烧电机,现在我是在行车主吊和活塞空压机,风机类都这么保护,省事安心

网友Z:
接触器粘连遇到不少,换个大牌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AA:
买个好点的接触器,用个十年没问题

网友AB:
这么大接触气都粘死,只能说明是质量问题,3210都没问题

网友AC:
觉得5楼说的有道理;接触器触点粘连,很可能产品质量也有问题。

网友AD:
接触器容量够用了,是不是气压调的太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为了保护电机简易你在进线端加一个类似施耐德的可调空气保护开关,防止接触器问题造成的电机缺相烧电机,现在我是在行车主吊和活塞空压机,风机类都这么保护,省事安心
加了一个有过流保护的断路器了……

网友AE:
质量不好问题多

网友AF:
引用 网友V:
听这挺危险的。压力过大会爆炸不

一般都有安全阀的

网友G:
实话说浙江省一带生产的低压电器元件,尽管外形做的跟进口大品牌一致,但是内部触点材料基本都是黄铜甚至还有铁镀铜,而好的品牌电器元件触点都是银铜合金甚至镀金,大电流触点更加是高银合金表层为较厚金层,这些都保证了触点正常工作时良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但是浙江省出品的低压电器元件因为价格低廉,自然不可能用这种昂贵金属触点,也就无法达到标定性能

网友AG:
没修过气泵,不了解

网友AH:
回复 网友E:
说的真好。论坛就需要这样的。

网友R:
回复 楼主:
也是!想错了!

网友AI:
质量不好.